[PIC®/AVR®/dsPIC®产品] PIC16F914的典型应用是什么

楼主(2025-06-20):
PIC16F914的典型应用是什么

网友A:
PIC16F914 是一款集成ADC、LCD控制器、比较器和三定时器等模拟/数字外设的 8 位 MCU,常用于精准传感器接口设备、液晶显示驱动、电机/风扇控制以及时钟与定时系统等民用、工业或消费类嵌入式应用场景

网友B:
在消费电子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智能家电:可应用于智能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中,实现对家电的智能化控制。如控制冰箱的温度调节、制冷模式切换,空调的风速控制、模式选择,洗衣机的洗涤程序控制、水位检测等功能,提高家电的性能和用户体验。
燃气表:在燃气表中用于剪线检测电路,通过其 I/O 端口形成回路,检测信号线的状态,判断是否存在剪线等异常情况,保障燃气表的安全运行。

网友C(2025-09-19):
PIC16F914 是 8 位单片机,典型应用于小型嵌入式控制场景:如家电控制(咖啡机、微波炉面板)、玩具电子(遥控车、互动玩具)、小型传感器节点(温湿度监测)、医疗便携设备(体温计)及工业辅助控制(小型继电器驱动)。其低功耗、丰富 I/O 和性价比适合低成本、低复杂度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