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PF1412是什么类型的电源模块

楼主(2025-06-20):
MCPF1412是什么类型的电源模块

网友A:
MCPF1412 本质上是一个高效全集成负载点电源模块,能够提供 12A 的输出电流。它内置 16V 输入电压降压转换器,可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适合负载的电压,输出电压范围处于 0.6V 至 1.8V 之间,能够适配多种对供电电压有不同要求的芯片或电路。

网友B:
MCPF1412 是 Microchip 推出的一款高集成、高密度的 12A 降压型 DC-DC 电源模块,支持 4.5V 至 16V 输入电压范围,适用于 AI 边缘计算、工业控制等场景。它采用紧凑的 LGA 封装,支持 I²C/PMBus 通信,具备可编程输出、电源监控和完善的过流、过压、过温保护功能,适合对空间、效率和可靠性要求较高的系统设计。

网友C(2025-11-19):
MCPF1412 是微芯推出的高频同步整流降压电源模块,集成控制器、MOSFET 及电感,输入电压 4.5-18V,输出 0.6-5.5V 可调,输出电流达 12A,效率高。采用同步整流技术减少损耗,适合工业、通信设备等需大电流、高效电源转换的场景,简化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