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走线的丢失问题

楼主(2025-06-20):
(无正文)

网友A:
引脚虽然靠近但未真正连接(没有绿色连接点)、器件引脚映射错误、使用了隐藏引脚、电源网络命名不一致或跨页未正确连接。建议检查引脚是否有绿色连接点、器件库中的引脚编号是否与封装一致,以及网络名称是否统一,导入 PCB 前务必执行完整的工程更新操作(Design → Update PCB)。

网友B:
可以check error检测出来吧?

网友C:
请问下大家,AD09中为什么原理图有个别的器件比如8引脚的信号继电器在导入到pcb中的时候,有的引脚没有导线连接,而明显在原理图中是有连接的?(导入到PCB前编译没有错误) 如何快速,绘制,生成正确的板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3520-1-1.html

建议安装检测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