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I2C2通信失败

楼主(2025-06-20):
我使用N32G435的芯片,使用I2C1通信正常,使用I2C2通信不正常。
现象:发送起始条件和地址后,从机正常回复ACK,但是I2C2的状态寄存器ADDR10F置位,而我使用的是7bit地址模式。等待EV6失败而退出通信。

请知道原因的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这是寄存器数据

网友A:
检查自己的代码吧!
大概率是自己的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自己的代码吧!
大概率是自己的软件问题

代码是用的RT-Thread,配置和I2C1的代码完全一样

楼主:
这是寄存器的数据

楼主:
网上找到资料说,当地址的高5位为11110时,总线自动识别为10bit地址模式,所以ADDR10F位被置位,所以在地址为0xF0时,总线认为是10bit地址模式,因此置位了ADDR10F位。

网友B:
确认SDA和SCL线正确连接且无短路/断路

检查I2C设备地址是否正确(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验证)

测量上拉电阻值(通常4.7kΩ-10kΩ,根据总线电容调整)

网友C(2025-07-31):
I2C2的SCL引脚是否外接了4.7kΩ上拉电阻至VCC。若电阻值过大或未连接,可能导致信号无法正确拉高,引发ADDR10F误置位。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看看,若ADDR10F误置位,可能是波形异常导致硬件误判。

网友E:
检查中断优先级。

网友F:
PB10和PB11的复用功能是否已正确配置为I2C2。

网友G:
优先处理EV5事件,再处理EV6事件。

网友H:
清除ADDR10F标志位。

网友I:
在I2C初始化时明确配置为7位地址模式。

网友J:
在初始化代码中是否正确使能I2C2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