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机电流采样方式讨论

楼主(2025-06-20):
电机电流采样,有单但电阻,双电阻,三电阻
这三种方式各种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单电阻采样适用于电流较小且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因为它的成本较低,安装简单。

网友B:
单电阻采样适用于电流较小的电机,因为它的成本较低,但精度和稳定性相对较差。

网友C:
单电阻采样适用于低功率电机,因为它成本较低,但精度和稳定性相对较差。

网友D:
单电阻采样适用于电流较小的电机,成本较低,但精度和稳定性相对较差。

网友E:
电阻采样(低成本,需运放放大,有功耗)
霍尔传感器(隔离测量,带宽高,抗干扰强)
电流互感器(适合大电流,需整流,体积较大)
集成 IC(如 INA240,高精度,带 PGA 和 SPI 接口)
选择要点:精度需求、隔离要求、成本限制

网友F(2025-08-28):
电机电流采样主要有串联采样(串采样电阻)、电流互感器、霍尔电流传感器三种方式。串联电阻成本低、响应快,但有功率损耗,适合小电流;互感器体积大、成本高,只适用于交流;霍尔传感器精度高、隔离性好,交直流通用,但需供电,成本较高。需根据电机类型(交 / 直流)、电流大小、精度需求及成本预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