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适用于无FreeRTOS的lwIP的示例

楼主(2025-06-21):
想在没有FreeRTOS的lwIP以太网中做一个项目。已经下载了LwIP_HTTP_Server_Netconn_RTOS的示例应用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没有找到FreeRTOS实现的示例lwIP可用。求助。

网友A:
ST有个叫 LwIP_HTTP_Server_Socket 的例程,就是裸机版,你找找看。

网友B:
我以前在F1上跑 lwIP,用的是 RAW API,不用RTOS也能跑得挺稳。

网友C:
不用FreeRTOS的话要注意轮询处理 ethernetif_input(),不然数据不进栈。

网友D:
STM32CubeMX 里配置 lwIP 时选择不使用RTOS,它会生成裸机框架。

网友E:
ST的裸机 lwIP 示例比较少,但 Nucleo-F4 系列里有裸机版本可以借鉴。

网友F:
注意裸机模式下 DHCP、HTTP 这些都得手动管理超时和回调。

网友G:
我当时参考的是 Applications\LwIP\LwIP_HTTP_Server_Raw,你找下有没有。

网友H:
裸机模式最好用 RAW API,netconn 在没有RTOS时调试起来麻烦。

网友I:
ST以前的Standard Peripheral库版本里也有裸机 lwIP,你可以翻翻。

网友J:
如果你能用CubeMX自动生成裸机项目,就差不多是最基础的模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