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xx_ll_gpio驱动程序中与上下拉电阻设置有关的BUG

楼主(2025-06-21):
花了挺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的是STMCUBE IDE V1.5和LL库V1.8.3,STM32F103VB。
当初始化GPIO引脚的PUSHPHOTO输出,确保引脚初始化与正确的输出电平。
在调用LL_GPIO_INIT(GPIO,&GPIO_InitStruct)之前,调用LL_GPIO_SetOutputPin(GPIO,_ERROR_Pin);
然而,在初始化后,引脚是低,即使我设置为高。
我的认为LL_GPIO_Init()函数中出现错误
此函数调用:
LL_GPIO_SetPinPull(GPIOx,currentpin,GPIO_InitStruct->Pull);配置上拉或下拉电阻,此函数不写入(输入)推挽设置(在CRL / CNFx寄存器中),它写入ODR寄存器(设置或重置输出状态):
__STATIC_INLINE void LL_GPIO_SetPinPull(GPIO_TypeDef *GPIOx, uint32_t Pin, uint32_t Pull){  MODIFY_REG(GPIOx->ODR, (Pin >> GPIO_PIN_MASK_POS), Pull << (POSITION_VAL(Pin >> GPIO_PIN_MASK_POS)));}
在查看GPIOD ODR SFR的同时仿真运行,可以清楚地显示输出引脚通过LL_GPIO_SetOutputPin()函数被设置,接下来通过LL_GPIO_SetPinPull()重置

网友A:
这个坑我也踩过,LL_GPIO_SetPinPull 不该用在输出模式下,它会误操作 ODR。

网友B:
你说的很对,这个函数其实只适合配置输入引脚的上拉下拉,用在输出是错的。

网友C:
ST官方文档对这个接口确实没说清楚,很多人会误用。

网友D:
如果你手动先设置了输出电平,后面又用SetPinPull会把它清掉,确实不合理。

网友E:
我现在都直接不用SetPinPull了,干脆手动写寄存器或者用HAL来绕开这BUG。

网友F:
建议你在LL_GPIO_Init之前不要提前设输出电平,等初始化完后再设,比较稳妥。

网友G:
有没有考虑直接改一下LL_GPIO_Init源码,让它在是输出模式时跳过ODR的处理?

网友H:
F1这种老芯片GPIO寄存器有点特殊,CNF和MODE混在一起,不像F4之后好处理。

网友I: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上报给ST,他们很多LL库的问题都靠用户提才会修。

网友J:
其实你换用HAL_GPIO_WritePin来设置高低电平,也能避免ODR被覆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