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dfu文件升级后,PC未检测到USB-CAN收发器

楼主(2025-06-21):
我使用的是USB-CAN收发器(Auvidea 70200),由STM32 F042 C6 CMCU组成。第一次与PC连接时,处于“DFU模式下的ST设备“。
使用DfuSe Demo(v3.0.6),我刷新从.hex/.bin类型的示例程序生成的.dfu文件。
成功地升级了.dfu文件。当我开始调试时,显示"No ST-Link Detected! Please connect ST-Link and restart the session".。
现在的问题是PC未检测到USB-CAN收发器。以前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PUSB DFU Mode
咋办呢,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A:
有可能你刷进去的程序没重新枚举USB,导致PC识别不到设备了。

网友B:
如果主程序没开启USB或没配置时钟,设备就不会被PC识别。

网友C:
你有没有在main里初始化 USBD_Init?有时候忘了这一步就直接“失联”了。

网友D:
看样子不是PC的问题,估计是MCU进不了DFU模式了。

网友E:
如果你没锁芯片,可以用ST-Link重新烧一次程序。

网友F:
按住BOOT0上电,强制进入系统DFU,再刷一次就能救回。

网友G:
如果连DFU都不进了,可能是写了Bootloader区域,得用ISP或ST-Link救。

网友H:
我也遇到过一次,后来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DFU强刷恢复。

网友I:
有没有空试下“Device Manager”里“显示隐藏设备”,看它是不是还残留旧设备?

网友J:
别急着重装系统,问题肯定出在MCU的USB初始化或Boot跳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