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ode100测试环路幅值裕量和相位裕量步骤

楼主(2025-06-21):
使用Bode100测试环路幅值裕量和相位裕量,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前期准备
    仪器连接
       将Bode100的分析仪与注入变压器B-WIT100通过BNC线连接好。一般分析仪的OUTPUT端口连接到B-WIT100的Input端。
       把两只10:1的普通示波器探头分别连接到CH1和CH2通道,红色和黑色香蕉型钩子用于连接被测物的反馈节点,

以便注入信号和获取反馈信号。

  设置参数
       根据被测物的特性和测试需求,在Bode100的上位机软件中设置相关参数,

如测量的频率范围(Bode100通常可测频率为1Hz-50MHz)、频点数、输出电压等。

2. 开始测试
   注入信号:启动测试后,Bode100会通过B-WIT100向被测物的反馈环路注入一个频率变化的正弦信号作为扰动信号。

   采集数据:同时采集反馈信号,即在注入电阻两端测量激励和响应幅度以及激励和响应之间的相位延迟。

3. 分析结果
    确定穿越频率:在测试得到的伯德图中,找到环路增益的幅值为1(0dB)时对应的频率,即穿越频率。

    计算相位裕量:在穿越频率处,查看相位曲线的数值,该数值与-180°的差值就是相位裕量。

例如,如果穿越频率处的相位是-135°,那么相位裕量=180°-135°=45°。

    计算增益裕量:找到相位角为0°的频率点,查看该频率点处环路增益的幅值,用0dB减去该幅值的绝对值就是增益裕量。

比如,在相位角为0°时,环路增益的幅值是-20dB,那么增益裕量=0dB-|-20dB|=20dB。

总的来说,通过以上步骤,可以有效地使用Bode100测试环路的幅值裕量和相位裕量,从而评估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bode100环路分析仪测试结果一版认为是开环增益,即Gs*Hs的bode图。在项目实测中发现实测结果与闭环Gs/(1+Gs*Hs)的仿真波特图能差不多对上,却与Gs*Hs的开环波特图对不上。这是为啥啊,头都大了,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