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接DHT11总是出问题,是**作不对吗

楼主(2025-06-21):
时序上看都对,数据就是经常出错,感觉采样稳定性很差。

网友A:
真的不行就上逻辑分析仪抓个波看看。

网友A:
我也试过,DHT11超怕时序不稳。

网友B:
是不是delay不够精?我改成TIM定时器好点了。

网友C:
建议你用GPIO模拟,别用中断接收,容易错位。

网友D:
换成DHT22就稳定多了,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E:
G0主频高,delay函数得微调。

网友F:
你是不是没拉高IO口?DHT要上拉的。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后来调慢了读取周期。

网友H:
建议测下电压,DHT对供电还挺挑剔的。

网友I:
多加一次校验,错包就丢,能提高准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