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跑SD卡读写,偶尔卡住不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6-21):
用FatFS挂在SDIO上,有时候文件写一半就卡死,要重启才恢复。

网友A:
SD卡驱动初始化顺序必须严格按例程。

网友A:
FatFS版本是新的不?老版本卡死多。

楼主:
卡质量也有关系,别用杂牌卡。

网友B:
DMA和Cache一起用可能导致写失败。

网友C:
写操作记得得关中断保护。

网友D:
用SDIO高速模式了?切成1bit看看。

网友E:
是不是断电保护没做好?我遇到过卡写坏。

网友F:
可以先格式化成FAT32再试试。

网友G:
我换成SPI模式后反而更稳定了。

网友H:
用f_mount看看是不是偶尔挂载失败。

网友I:
FatFS挂在SDIO上,有时候文件写一半就卡死,要重启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