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用TIM+GPIO做红外遥控,捕不到稳定脉冲

楼主(2025-06-21):
GPIO, TI, pi, IO, gp
调了几次采样频率,还是经常识别错,有没有办法抗干扰?

网友A:
我用NEC协议自己解码,调起来很久才准。

网友A:
红外信号干扰太大了,接收器选对了吗?

网友B:
脉冲宽度是不是太短?定时器频率要够高。

网友C:
我都加外部中断配合捕获来识别的。

楼主:
建议多加一个滑动窗口判断有效信号。

网友D:
信号头和数据位得分清楚,别混了。

网友E:
GPIO输入模式不能错,建议用上拉。

网友F:
你有没有做滤波?红外接收很敏感。

网友G:
STM32C0性能刚好够,优化代码会稳定些。

网友H:
可以先录一组数据手动对比一下。

网友I:
调了几次采样频率,还是经常识别错,有没有办法抗干扰?

网友J:
对红外接收电路进行屏蔽。

网友K:
调整采样频率。

网友L:
在软件中实现滤波算法,如多次采样取平均值、中值滤波等。

网友M:
根据NEC协议等红外通信协议的特点,优化解码逻辑。

网友N:
增加容错机制。

网友O:
了几次采样频率,还是经常识别错,有没有办法抗干扰

网友O:
通常与干扰、采样策略和信号处理方法有关。

网友P(2026-01-09):
硬件是抗干扰的根基,软件再强也无法完全弥补硬件缺陷。

网友Q:
先锁定干扰源与信号特征,再从硬件滤波 + 采样参数优化 + 算法抗扰 + PCB / 布线四管齐下,而非仅调采样频率

网友:
从采样策略优化 + 硬件抗干扰 + 软件滤波校准” 三端协同

网友:
先锁定干扰源与采样系统的核心缺陷(而非只调采样频率),再通过硬件滤波 + 软件算法 + 采样时序优化 + 接地 / Layout 整改的组合方案系统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