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定时器PWM输出频率一变占空比就跑了

楼主(2025-06-21):
我设置好占空比了,但一改频率占空比就不是原来的了。

网友A:
改频率建议加个结构体统一处理。

网友A:
是不是没重新计算CCR?

网友B:
改频率后ARR也要重设,不然占空比不准。

网友C:
我改成用百分比方式控制就好了。

网友D:
HAL库有时候更新不及时,建议用寄存器写。

楼主:
改频率建议先关定时器再重启。

网友E:
看看有没有开启预装载寄存器。

网友F:
多路PWM输出同步配置也很关键。

网友G:
不同通道频率和占空比混着设也容易出错。

网友H:
我加了临界段保护后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