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用H7做USB音频设备,声音有杂音怎么调?

楼主(2025-06-21):
PC能识别成声卡,但音质一直不太干净,有沙沙的背景噪声。

网友A:
拿示波器测一下Vref,看波动大不大。

网友A:
板子电源滤波做得咋样?

网友B:
USB Host那边是不是接地不好?

网友C:
我加了模拟地分离后干净很多。

网友D:
H7跑音频要控制缓存延迟,不然就花。

网友E:
用DMA + double buffer试试。

楼主:
音频采样率匹配PC设置没?

网友F:
我用USB_DEVICE + USBD_AUDIO稳定不少。

网友G:
看看是输入杂音还是输出干扰。

网友H:
接耳放的时候注意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