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 I2C接EEPROM,读写速度慢到不行

楼主(2025-06-21):
每次写几字节都要几十ms,感觉是不是哪里配置得不对?

网友A:
EEPROM要分页写入,一次别写太多。

网友A:
EEPROM写入有内部延时的,不可避免。

网友B:
建议开DMA或改成中断方式。

网友C:
写入后要等ACK,不能立刻再写。

网友D:
看看I2C时钟频率,默认只有100k。

网友E:
EEPROM型号不一样写入延时差很多。

网友F:
我加了写缓冲后不卡了。

楼主:
HAL_I2C_Mem_Write带的delay其实挺久的。

网友G:
检查是不是写入失败重发导致慢。

网友H:
建议换AT24C64以上速度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