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下STOP模式唤醒后,串口收发就乱套了

楼主(2025-06-21):
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每次唤醒后第一条数据都会出错。

网友A:
DMA配合串口时也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A:
STOP模式唤醒后串口要重新Init一次。

网友B:
时钟源恢复慢,导致USART偏差。

网友C:
USART用了LSE/LSE吗?有延迟的。

网友D:
HAL_UART_MspInit建议也重新跑一遍。

网友E:
看是不是没恢复NVIC中断优先级。

网友F:
串口缓冲没清空,唤醒后乱了。

网友G:
进STOP前建议关串口,唤醒再启。

楼主:
我加了200ms延迟再启串口就没问题了。

网友H:
UART唤醒功能设置得注意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