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 LoRa一收发就电流飙升,瞬间干掉锂电池

楼主(2025-06-21):
实测发一包包电流冲到120mA,小电池直接掉压重启。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电池保护电路触发。

网友A:
LoRa发射确实功耗大,我实测100+mA。

网友B:
建议你加个超级电容做缓冲。

网友C:
换个大点的锂电池会稳定点。

网友D:
你是不是用最大功率发射了?

网友E:
配一下PA_BOOST功率档位。

网友F:
加个电流限流芯片能防掉电。

网友G:
LoRa发送最好拉高GPIO控制稳压。

网友H:
我加了LDO稳压后好多了。

楼主:
电源瞬间掉压,MCU可能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