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带12864屏幕刷图,总觉得速度跟不上

楼主(2025-06-21):
用GPIO bit-bang刷图,帧率太低,图像一闪一闪的不好看。

楼主:
要省事的话,可以换成TFT屏,带缓存的。

楼主:
GPIO模拟SPI太慢了,换硬件SPI快多了。

网友A:
刷图数据量大,建议用帧缓存。

网友B:
我改成DMA刷图,快了接近3倍。

网友C:
加个分帧刷新算法能提升体验。

网友D:
字库渲染也能影响帧率,注意优化。

网友E:
尝试开优化等级O2编译。

网友F:
把图片数据放进Flash里试试。

网友G:
你用的是ST7567还是SSD1306?差别挺大。

网友H:
我刷图前加了busy位判断,不卡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