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TLE9183芯片功能总结

楼主(2025-06-21):
一、三相桥驱动功能
1. 驱动架构
        6路独立浮地驱动:3路高侧(GHx/SHx) + 3路低侧(GLx/SLx),每路均集成电平移位器。

        驱动能力:峰值拉电流2.2A/灌电流2.0A(VGS=10V时),支持Qg≥200nC的MOSFET。

        传播延迟:35ns(典型值),各通道匹配误差<20ns。

2. 死区控制
        可编程范围:107ns~6μs(166步进),通过SPI寄存器Dt_ls/Dt_hs配置高低侧切换间隔。

        最小死区:内置固定107ns硬件保护,防止信号冲突。

二、电源管理子系统
1. 供电拓扑

2. 电荷泵机
        CP1:升压至11.5V(VS=14V时),为低侧驱动和CSA供电,最大负载36mA。

        CP2:配合自举二极管,实现高侧100%占空比:

                   在95%-100%占空比下仍能维持VBH-SH>8.5V(VS=5.5V)。

                   过载保护:触发后关闭CP2,需ENA复位。

三、诊断保护功能(ASIL-D级)
1. 多级电压监控

2. 温度管理
        芯片温度:

                关断阈值:185℃(固定)

                预警阈值:125-160℃(8级可编程)

        MOSFET温度:通过SPI读取6路独立温度值(分辨率5.83K/LSB)

3. 短路保护(SCD)
  响应流程:

四、SPI通信与安全
1. 通信协议
        帧结构:24位(16位数据 + 5位地址 + 3位CRC)

        错误处理:支持帧超时/CRC错/地址错检测,错误率<10⁻⁹

2. 窗口看门狗

五、电流检测系统
CSA核心性能

过流保护逻辑
        阈值选择:VSSC_SUP5V0的94.75% (约4.74V) 或 62% (约3.1V)

        滤波时间:4档可选(1.5μs/3μs/5μs/10μs)

六、安全机制(PRO-SIL)
安全架构
         双路径关断:主路径(ENA) + 安全路径(SOFF),相互独立

         关键自检:

                时钟:监测28MHz±23%偏差

                寄存器:Hamming码校验控制寄存器

                驱动路径:数字信号交叉校验

失效模式覆盖

七、辅助功能细节
1. 相位反馈(PFBx
        比较器阈值:

                模式0:高阈值80% VDHP / 低阈值25% VDHP

                模式1:固定50% VDHP(滞环2%)

        传播延迟:60ns(典型),匹配误差±15ns

2. 相位切断(APC)
        触发源:窗口看门狗超时 或 VCC故障

        输出特性:5V±0.6V/1mA驱动能力,上升时间<60ns

设计建议:

配置流程:上电后必须通过SPI写入配置签名(CRC8校验),否则100ms后进入锁定模式

故障处理:使用ENA下降沿(>3μs)清除锁存错误,INH下降沿触发完全下电

注:所有参数均基于Tj=150℃、VS=14V的极限工况,实际应用需留20%余量。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0360138/article/details/148792557

网友A:
这个是英飞凌的哪个系列芯片

网友B:
z非常不错的案例总结

网友C(2025-07-29):
英飞凌 TLE9183 用于汽车三相电机驱动,能控制 6 个 N 沟道 MOSFET,集成电流检测、SPI 通信,有多种保护与诊断功能,适配 12V 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