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TC3XX 芯片CDU Trap原因小结

楼主(2025-06-21):
问题:在使用TC3XX芯片调用接口向外挂flash芯片存储数据时,芯片不断进行复位;如不调用该存储接口,则芯片不会进行复位。

调试发现,调用借口后,芯片进入Trap,从而激活看门狗不断对芯片进行复位。

Trap 类型:Class 3 TIN3(Call Depth Underflow )

现象:flash地址错误, 从flash中读取数据时,看门狗复位ECU

表层原因:MCU通过SPI读取flash数据时,地址超出flash地址范围,进入Trap

根本原因:flash地址错误,导致计算出来的数据长度比较长,从flash中读取的数据覆盖掉栈空间中的其他数据

TC3系Trap列芯片中的Call Depth Underflow Trap通常与调用堆栈(Call Stack)的异常操作相关

上下文切换或任务调度错误
在AUTOSAR OS等系统中,若任务或中断的上下文切换未正确维护调用深度信息(例如堆栈帧损坏),可能触发CDU

示例:操作系统未正确处理任务抢占后的堆栈恢复,或保护机制(如内存保护)被触发后未正确回滚调用深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0360138/article/details/148569185

网友A:
地址错误导致的吧

网友B: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C:
典型的堆栈溢出导致的系统崩溃问题。

网友D(2025-07-26):
TC3XX 芯片 CDU Trap 常见原因:指令访问非法地址、数据越界、未定义指令执行、总线错误或 CPU 状态异常触发硬件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