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voton(新唐科技)BSP示例代码解说系列:ADC_SwTrg_Trigger

楼主(2025-06-21):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ADC(模数转换器)模块是常用于将外部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重要组件。Nuvoton(新唐科技)提供的 M031 系列微控制器具备高性能的 ADC 模块,并在其 BSP(Board Support Package)中提供多个完整的示例代码,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

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ADC_SwTrg_触发示例,说明其设计目的、程序架构与关键功能,帮助您快速掌握 M031 上的软件触发 ADC 技术。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031BSP/blob/master/SampleCode/StdDriver/ADC_SwTrg_Trigger/main.c

示例说明:ADC_SwTrg_Trigger
本示例展示如何使用软件触发(Software Trigger)方式,驱动 M031 系列 MCU 的 ADC 模组进行模拟转换。该代码使用了单次模式(Single Mode)并在通道 2 上进行转换操作,最终打印 ADC 的转换结果到 UART 终端。

开发环境与硬件需求
目标芯片新唐 M031 系列
开发环境Keil MDK / IAR / NuEclipse + GNU
连接界面USB虚拟COM(UART0)

程序结构重点讲解
系统初始化

这段代码完成系统时钟与 UART 的初始化,确保后续模块能正确运行。

2. ADC模块设置
通过终端输入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模式:

使用单端输入模式(Single-end Mode)
设置为单次转换模式(Single Conversion Mode)
启用第2通道(通常对应到AIN2脚位)

使用差分输入模式(Differential Input Mode)
设置为单次转换模式(Single Conversion Mode)
启用第 2 通道(通常对应到 AIN2 与 AIN3 为一对)

3. 软件触发启动转换

这里通过 ADC_START_CONV() 发出软件触发指令,并轮询等待转换完成的中断标志,完成后清除中断状态。

4. 读取并显示转换结果

将转换结果以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的格式输出到终端,可以直接观察输入电压对应的数字值。

实作小技巧与建议
如果您使用的开发板具备可变电压输入元件(如可调电阻),可以实际改变输入电压,观察 ADC 数值的变化。
可搭配定时器或外部中断,实现自动或外部触发的 ADC 转换机制。
在 ADC 设置中,如果需要启用更高精度或额外功能(如比较器、中断回调),可以参考其他示例进行扩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pgddt/article/details/148718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