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使用串口发送,并解决串口接收数据不对的问题

楼主(2025-06-22):
打开MCC,在Device Resources一栏找到你要使用的EUSART点击加号添加

使用串口的前提是你的系统时钟必须配置正确,否则会影响串口的波特率,导致有传输但是接收端的数据不对,比如我要发 1,接收到的却是其他数据

选择Peripherals里的EUSART模块对串口进行设置

点击生成代码

关闭MCC返回代码界面,编写代码,实现不停发送0x12

    //发送服务函数
    void TxIsr(void)
    {

         TX1REG = 0x12;

    }

    //代码初始化
    EUSART_SetTxInterruptHandler(TxIsr);//打开串口中断,并调用TxIsr函数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使能全局中断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使能所有外设模块中断

    PIE1bits.TXIE = 1;//等于1时开始发送,等于0时停止发送,这是发送中断标志位

但是后面发现个问题,波特率设置的情况下,为啥单片机给电脑发送的数据是不对的。求解!-------已解决,系统时钟不对也会导致最终的波特率不对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rejt721/article/details/147925024

网友A(2025-09-27):
使用串口发送: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确保收发端参数一致,通过 MCU 的 UART 模块写数据寄存器发送。解决接收不对:先检查硬件(接线是否松动、TX/RX 是否反接),再确认波特率误差(用示波器测时钟),最后排查软件(缓冲区溢出、中断优先级冲突),必要时加奇偶校验或超时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