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odbus 协议基本原理

楼主(2025-06-21):
1、 Modbus简介
Modbus 是由 Modicon(现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一个品牌)在 1979 年发明的,是全球第一个真正
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协议。

ModBus 网络是一个工业通信系统,由带智能终端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和计算机通过公用线路或局部专
用线路连接而成。其系统结构既包括硬件、亦包括软件。它可应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过程监控。

为更好地普及和推动 Modbus 在基于以太网上的分布式应用,目前施耐德公司已将 Modbus 协议的
所有权移交给 IDA(Interface for Distributed Automation,分布式自动化接口)组织,并成立了
Modbus-IDA 组织,为 Modbus 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Modbus 已经成为国家标准,并有专业的规范文档,感兴趣的可以去查阅相关的文件,详情如下:
标准编号为:GB/T19582-2008
文件名称:《基于 Modbus 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主要有三部分的内容,分别如下:
《GB/T 19582.1-2008 第 1 部分:Modbus 应用协议》
《GB/T 19582.2-2008 第 2 部分:Modbus 协议在串行链路上的实现指南》
《GB/T 19582.3-2008 第 3 部分: Modbus 协议在 TCP/IP 上的实现指南》

2、Modbus协议概述
Modbus是一个主-从模式的通信协议,属于数据链路层上的协议,协议本身不涉及具体的硬件要求。
常见的应用Modbus协议的物理接口有RS-485、RS232、USART等的通信链路中。

Modbus协议中,一个时刻内只允许有一个主机连接于总线,多个从机连接于总线上,通信都是只能由主机发起,从机进行响应。不能从机主动发起通信。

3、Modbus 主从机通信模式
主机和从机之间的通信,可以用两种模式进行:广播通知模式、单播点对点模式。

3.1、单播点对点模式
主机按照从机的明确地址访问相应的从机,从机接到来自主机的请求并处理完请求后,从机会向主机返回一个应答,完成一个通信。

在这种模式,一个 Modbus 事务处理包含 2 个报文:一个来自主机的请求,一个来自从机的应答。

在总线上,每个从机都必须有唯一的从机地址 (1 到 247),这样才能区别于其它节点被独立的寻址。

3.2、广播通知模式
主机向所总线通过广播指令发送请求,所有的从机都要接收来自主机的广播信息。

对于主机广播的请求,从机是没有应答返回的。所有的从机必须要接受主机的广播模写功能。

注意:地址 0 是专门用于主机向各个从机广播数据的。

4、Modbus 地址规则
Modbus 寻址空间有 256 个不同地址。如下图所示:

地址 0 为广播地址。所有的从机必须识别广播地址。

Modbus 主机本身是没有地址的,只有从机必须要有一个地址。 该地址必须在 Modbus 串行总线上唯一。

248~255作为预留使用的地址。

5、Modbus 的帧格式
Modbus的帧格式按照选择的模式不同帧格式也是有所区别的。

5.1、RTU模式
RTU 模式下的帧格式如下图:

Modbus RTU 帧总长度最大为 256 字节。

RTU 模式每个字节 ( 11 位 ) 的格式为 :

8–位二进制,报文中每个 8 位字节含有两个 4 位十六进制字符(0–9, A–F)

每字节的 bit 流:
1 起始位
8 数据位, 首先发送最低有效位
1 位作为奇偶校验
1 停止位

偶校验是要求的, 其它模式 ( 奇校验, 无校验 ) 也可以使用。 为了保证与其它产品的最大兼容性,
同时支持无校验模式是建议的。默认校验模式模式 必须为偶校验。

注 : 使用无校验要求 2 个停止位。

RTU时,每个字符或字节均由此顺序发送(从左到右):
最低有效位 (LSB) . . . 最高有效位 (MSB)

5.1.1、RTU模式下的帧通信
由发送设备将 Modbus 报文构造为带有已知起始和结束标记的帧。这使设备可以在报文的开始接收
新帧,并且知道何时报文结束。

不完整的报文必须能够被检测到而错误标志必须作为结果被设置。

在 RTU 模式,报文帧由时长至少为 3.5 个字符时间的空闲间隔区分。

整个报文帧必须以连续的字符流发送。

如果两个字符之间的空闲间隔大于 1.5 个字符时间,则报文帧被认为不完整应该被接收节点丢弃。

注意 : RTU 模式下接收数据时,由于 t1.5 和 t3.5 的时间隔要求的存在,一般在高通信速率下,会导致 CPU 负担加重。因此,在通信速率等于或低于 19200 bps 时,这两个定时必须严格遵守; 对于波特率大于 19200 bps 的情形,应该使用 2 个定时的固定值: 建议的字符间超时时间(t1.5)为 750µs, 帧间的超时时间 (t1.5) 为 1.750ms。

下图表示了对 RTU 传输模式状态图的描述。 “主节点” 和 “子节点” 的不同角度均在相同的图中表
示:

上面状态图的一些解释:

1)从 “初始” 态到 “空闲” 态转换需要 t3.5 定时超时: 这保证帧间延迟

2)“空闲” 态是没有发送和接收报文要处理的正常状态。

3)在 RTU 模式, 当没有活动的传输的时间间隔达 3.5 个字符长时,通信链路被认为在 “空闲” 态。

4)当链路空闲时, 在链路上检测到的任何传输的字符被识别为帧起始。 链路变为 “活动” 状态。 然后当链路上没有字符传输的时间间个达到 t3.5 后,被识别为帧结束。

5)检测到帧结束后,完成 CRC 计算和检验。然后,分析地址域以确定帧是否发往此设备,如果不是,则丢弃此帧。 为了减少接收处理时间,地址域可以在一接到就分析,而不需要等到整个帧结束。这样,CRC 计算只需要在帧寻址到该节点 (包括广播帧) 时进行。

5.1.2、RTU模式的CRC校验
在 RTU 模式包含一个对全部报文内容执行的,基于循环冗余校验 (CRC -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ing) 算法的错误检验域。CRC 域检验整个报文的内容。不管报文有无奇偶校验,均执行此检验。

CRC 包含由两个 8 位字节组成的一个 16 位值。

CRC 域作为报文的最后的域附加在报文之后。计算后,首先附加低字节,然后是高字节。CRC 高字
节为报文发送的最后一个子节。

附加在报文后面的 CRC 的值由发送设备计算。接收设备在接收报文时重新计算 CRC 的值,并将计
算结果于实际接收到的 CRC 值相比较。如果两个值不相等,则为错误。

CRC 的计算, 开始对一个 16 位寄存器预装全 1。 然后将报文中的连续的 8 位子节对其进行后续的计
算。只有字符中的 8 个数据位参与生成 CRC 的运算,起始位,停止位和校验位不参与 CRC 计算。

CRC 的生成过程中, 每个 8–位字符与寄存器中的值异或。然后结果向最低有效位(LSB)方向移动
(Shift) 1 位,而最高有效位(MSB)位置充零。 然后提取并检查 LSB:如果 LSB 为 1, 则寄存器中的值与一个固定的预置值异或;如果 LSB 为 0, 则不进行异或操作。

这个过程将重复直到执行完 8 次移位。完成最后一次(第 8 次)移位及相关操作后,下一个 8 位字节与寄存器的当前值异或,然后又同上面描述过的一样重复 8 次。当所有报文中子节都运算之后得到的寄存器的最终值,就是 CRC。

5.2、ASCII传输模式
当 Modbus 串行链路的设备被配置为使用 ASCII模式通信时,报文中的每个 8 位字节以两个 ASCII 字符发送。
一般在通信链路或者设备无法符合 RTU 模式的定时管理时使用该模式。
ASCII的帧格式如下:

比如 : 字节 0X5B 会被编码为两个字符 : 0x35 和 0x42 ( ASCII 编码 0x35 =“5”, 0x42 =“B” )。

注 : 由于一个子节需要两个字符,此模式比 RTU 效率低。

ASCII 模式每个字节 ( 10 位 ) 的格式为 :
十六进制,ASCII 字符 0-9, A-F。
1 起始位
7 数据位, 首先发送最低有效位
1 位作为奇偶校验
1 停止位

偶校验是要求的, 其它模式 ( 奇校验, 无校验 ) 也可以使用。 为了保证与其它产品的最大兼容性,
同时支持无校验模式是建议的。默认校验模式模式 必须为偶校验。

注 : 使用无校验要求 2 个停止位。

字符是如何串行传送的:
每个字符或字节均由此顺序发送(从左到右):
最低有效位 (LSB) . . . 最高有效位 (MSB)

5.2.1、ASCII的报文帧
在 ASCII 模式, 报文用特殊的字符区分帧起始和帧结束。一个报文必须以一个‘冒号’ ( : ) (ASCII
十六进制 3A )起始,以 ‘回车-换行’ (CR LF) 对 (ASCII 十六进制 0D 和 0A) 结束。

注 : LF 字符可以通过特定的 Modbus 应用命令 (参见 Modbus 应用协议规范) 改变。

对于所有的域,允许传送的字符为十六进制 0–9, A–F (ASCII 编码)。 设备连续的监视总线上的 ‘冒
号’ 字符。当收到这个字符后,每个设备解码后续的字符一直到帧结束。

报文中字符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达一秒。如果有更大的间隔,则接受设备认为发生了错误。

特别注意:每个字符子节需要用两个字符编码。因此,为了确保 ASCII 模式 和 RTU 模式在 Modbus 应用级兼容,ASCII 数据域最大数据长度为 (2x252) 是 RTU 数据域 (252) 的两倍。

必然的, Modbus ASCII 帧的最大尺寸为 513 个字符。

ASCII 报文帧的要求在下面的状态图中综合。 “主节点” 和 “子节点” 的不同角度均在相同的图中表
示:

上面状态图的一些解释:

1)“空闲” 态是没有发送和接收报文要处理的正常状态。

2)每次接收到 “:” 字符表示新的报文的开始。如果在一个报文的接收过程中收到该字符,则当前地报文被认为不完整并被丢弃。而一个新的接收缓冲区被重新分配。

3)检测到帧结束后,完成 LRC 计算和检验。然后,分析地址域以确定帧是否发往此设备,如果不是,则丢弃此帧。 为了减少接收处理时间,地址域可以在一接到就分析,而不需要等到整个帧结束。

5.2.2、ASCII的LRC校验
在 ASCII 模式,包含一个对全部报文内容执行的,基于纵向冗余校验 (LRC - 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ing) 算法的错误检验域。LRC 域检验不包括起始“冒号”和结尾 CRLF 对的整个报
文的内容。不管报文有无奇偶校验,均执行此检验。

LRC 域为一个子节,包含一个 8 位二进制值。LRC 值由发送设备计算,然后将 LRC 附在报文后面。
接收设备在接收报文时重新计算 LRC 的值,并将计算结果于实际接收到的 LRC 值相比较。如果两个值不相等,则为错误。

LRC 的计算, 对报文中的所有的连续 8 位字节相加,忽略任何进位,然后求出其二进制补码。执行检
验针对不包括起始“冒号”和结尾 CRLF 对的整个 ASCII 报文域的内容。在 ASCII 模式,LRC 的结果
被 ASCII 编码为两个字节并放置于 ASCII 模式报文帧的结尾,CRLF 之前。

6、Modbus的异常码
MODBUS 事务处理的一般处理过程:

一旦服务器处理请求,使用合适的 MODBUS 服务器事务建立 MODBUS 响应。根据处理结果,可以建立两种类型响应:

1) 一个正确的 MODBUS 响应:响应功能码 = 请求功能码

2) 一个 MODBUS 异常响应

3)用来为客户机提供处理过程中与被发现的差错相关的信息

4)响应功能码 = 请求功能码 + 0x80

5)提供一个异常码来指示差错原因。

7、Modbus的功能码
7.1、功能码的类别
目前Modbus的功能中可以分为三类:公共功能码、用户定义功能码、保留功能码。

公共功能码:是已经被定义的功能码。

用户定义功能码:有两个可以由用户定义功能码。范围为: 65 至 72 和十进制 100 至 110。

保留功能码: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并且对公共使用是无效的功能码。

7.2、公共功能码
Modbus中公共功能码的定义如下:

7.2.1、线圈操作功能码(bit位的操作)

比如我要读取线圈中的内容。从机地址为 11H,线圈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为 0013H,结束地址为 0037H。

需要查询总共 37 个线圈寄存器,主机发送的RTU帧如下:

从机响应的数据帧如下:

解析:
线圈 0013H 到线圈 001AH 的状态为 CDH,二进制值为 11001101,该字节的最高字节为线圈
001AH , 最 低 字 节 为 线 圈 0013H 。各线圈状态与数据内容每位相对应。1 代表 ON,0 代表 OFF。 线 圈 001AH 到 线 圈 0013H 的 状态分别为:

7.2.2、保持寄存器操作功能码

(1)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使用功能码10H。
比如:从机地址为 11H。保持寄存器的其实地址为 0001H,寄存器的结束地址为 0002H。总共访问 2个寄存器。保持寄存器 0001H 的内容为 000AH,保持寄存器 0002H 的内容为 0102H。

主机请求的RTU帧数据如下:

从机返回的响应为:

(2)读保持寄存器

读保持寄存器使用03H功能码。

比如:从机地址为 11H。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为 006BH,结束地址为 006DH。

主机发送的RTU请求帧如下:

从机的应答如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866583/article/details/125762016

网友A:
Modbus协议以其简单、开放和灵活的特点,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重要通信标准。

网友B:
Modbus协议通常采用主从(Master-Slave)架构。一个网络中只有一个主设备可以发起请求,而多个从设备响应这些请求。主设备负责发起所有的通信会话,而从设备仅对收到的命令作出响应。

网友C:
Modbus RTU:采用二进制编码,传输效率高,适用于工业现场总线(如RS-485网络)。其帧结构为:地址码(1字节)+ 功能码(1字节)+ 数据区(N字节)+ CRC校验码(2字节)。
Modbus ASCII:使用ASCII字符表示数据,可读性强,但效率较低。其帧结构为:地址码(1字节)+ 功能码(1字节)+ 数据区(N字节)+ LRC校验码(1字节)。
Modbus TCP:基于以太网通信,使用TCP/IP协议,端口号为502。其帧结构包含MBAP头(事务ID、协议ID、长度、单元ID)和Modbus数据。

网友D:
Modbus RTU:基于串行通信(RS-485),使用二进制格式传输数据,效率高,适合短距离通信。
Modbus ASCII:基于串行通信(RS-232),使用ASCII字符传输数据,易于调试,但效率较低。
Modbus TCP/IP:基于以太网,使用TCP/IP协议栈,适合长距离、高速通信。

网友E:
Modbus协议的核心是主从通信模式,其工作流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连接建立:从设备初始化并等待主设备的请求。主设备发送连接请求,从设备在成功接收后发送确认,表明连接建立。
数据传输:主设备发送请求报文,包含从设备地址、功能码及操作数据。从设备根据请求执行操作,并返回响应报文。
连接断开:通信完成后,主设备或从设备可以主动断开连接,释放资源。

网友F:
主节点发起通信,发送包含目标从节点地址、功能码和数据的请求报文。
从节点接收到请求后,根据功能码执行相应的操作,并返回响应报文。
如果从节点无法处理请求或发生错误,会返回一个错误响应。

网友G:
每个从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范围通常是0到247。当主设备发送请求时,该请求包含了目标从设备的地址,只有指定地址的从设备才会处理此请求并做出回应。

网友H:
Modbus网络中仅允许一个主设备(Master),负责发起通信请求;多个从设备(Slave)被动响应,无法主动发送数据

网友I:
它可以用于连接各种智能设备,如PLC、传感器、仪表等,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控制。

网友J: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Modbus RTU和ASCII模式使用CRC(循环冗余校验)或LRC(纵向冗余校验)来检测传输错误。

网友K:
Modbus协议是一个主/从(Master/Slave)架构的协议。
有一个节点是主节点(Master),其他使用Modbus协议参与通信的节点是从节点(Slave)。
每一个从节点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L:
Modbus允许多个(大约240个)设备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上进行通信。
通信可以是通过串口(如RS-485、RS-232)、以太网或其他支持互联网协议的网络进行。
对于串行连接,存在两个变种: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
Modbus RTU:紧凑的二进制表示数据的方式,使用循环冗余校验(CRC)进行错误检测。
Modbus ASCII:人类可读的冗长表示方式,使用纵向冗余校验(LRC)进行错误检测。
对于通过TCP/IP(如以太网)的连接,存在Modbus/TCP变种,这种方式不需要校验和计算。

网友M:
Modbus协议的介绍很全面,对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新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友N:
ModBus网络是一个工业通信系统

网友O:
数据以 ASCII 码形式传输(每个字节用 2 个十六进制字符表示),帧首尾有特殊符号(:开头,\r\n结尾),可读性强但传输效率低,适合低速通信。

网友P:
通信效率较低,不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Q:
Modbus协议通过应用数据单元(ADU)和协议数据单元(PDU)实现通信。ADU是PDU的扩展,包含设备地址、功能码、数据及校验码,用于定义整个通信过程的数据结构

网友R:
Modbus RTU:这是一种紧凑的二进制表示方式,使用串行链路如RS-485进行数据传输。它是通过帧间间隔来分隔消息的。
Modbus ASCII:这种格式采用ASCII字符编码的消息,同样适用于串行链路。它比RTU模式更易读,但效率较低。
Modbus TCP/IP:这是基于TCP/IP协议的Modbus版本,允许Modbus协议在以太网上传输。其主要区别在于没有了基于串行通信的限制,并且添加了一个MBAP(Modbus Application Protocol)报头。

网友S:
Modbus 协议的核心是主从通信模式和标准化帧结构,通过功能码定义操作类型,结合校验机制保证传输可靠性。

网友T:
接收设备在接收报文时重新计算校验和,并与接收到的校验和进行比较,如果不一致,则认为数据出错。

网友U:
Modbus 的通信以“帧”为单位,不同物理层的帧格式略有差异,但核心逻辑一致:主站发送请求帧,从站返回响应帧(或错误帧)。

网友V:
采用 ASCII 字符传输(每个字节转为 2 个 ASCII 字符),适合调试但效率较低

网友W:
一条完整的Modbus消息包括从设备地址、功能码、数据段以及错误检测字段。对于TCP/IP版本,则还包括了MBAP报头。

网友C:
RS-485 支持多设备联网(最多 32 个节点),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工业现场的长距离通信(最远 1200 米)。

网友X:
所有通信均由主设备发起,从设备仅在收到主设备的请求后才会应答,不存在从设备主动发送数据的情况。

网友Y:
Modbus协议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信协议

网友Z:
Modbus协议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客户端-服务器的通讯模型,其中客户端发送请求报文给服务器,服务器收到请求报文后,根据报文中的请求功能码,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AA:
串行通信距离有限,需使用中继器或转换器扩展距离。

网友AB:
Modbus本身无加密机制,易受数据篡改、非法访问攻击

网友AC:
Modbus协议凭借其开放性、易用性和成熟的生态,成为工业通信的基石。

网友AA:
Modbus协议的帧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设备地址(Address):1字节,标识从设备的地址(0为广播地址)。
功能码(Function Code):1字节,指定主设备请求的操作类型(如读线圈、写寄存器等)。
数据(Data):可变长度,包含请求或响应的具体数据。
校验码(CRC或LRC):2字节(RTU)或1字节(ASCII),用于校验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D:
Modbus 本质上是一种主从式通信协议,通过定义数据帧的格式和交互规则,实现 “主设备” 与 “从设备” 之间的信息交换

网友V:
MODBUS凭借其简单可靠的特点仍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网友AE:
Modbus协议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包括RTU(Remote Terminal Unit)、ASCII和TCP/IP。

网友L:
Modbus通信采用主从模式,一个主设备(Master)可以与多个从设备(Slave)通信。主设备发起请求,从设备响应请求。

网友AF:
主从轮询机制在多从设备时延迟明显,不适用于高实时要求场景

网友AG:
Modbus协议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包括RTU、ASCII和TCP

网友AH:
Modbus 的核心是 “主从通信 + 标准化数据帧 + 功能码定义”,理解其帧结构和功能码,就能掌握设备间的数据交互逻辑。

网友W:
Modbus 是主从式(Master-Slave)协议,网络中仅允许存在一个主站(Master),可连接多个从站(Slave,地址唯一,通常为 1~247)。

网友AI:
每条Modbus命令都包含一个功能码,这个功能码指示了要执行的操作类型。例如,读取线圈状态、读取输入状态、读取保持寄存器、写单个线圈等。

网友A(2025-07-21):
Modbus协议使用校验和(如CRC或LRC)来检测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J:
Modbus协议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和物联网领域的通讯协议,主要用于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
功能码是 Modbus 协议的核心,用于指示从站执行何种操作。功能码分为标准功能码(01~100,常用 01~20)和自定义功能码(128 以上,厂商私有)。

网友AK:
通信由主站主动发起,从站被动响应,无主站时从站不主动发送数据。这种模式简化了网络管理,适合工业场景中对实时性和确定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AL:
设备地址(1字节):标识目标从设备。
功能码(1字节):定义操作类型(如读取寄存器、写入数据等)。
数据段:根据功能码携带具体参数(如寄存器地址、值等)。
错误校验:RTU模式采用CRC校验,TCP模式依赖TCP校验和。

网友AM:
RTU模式使用CRC校验,TCP模式依赖TCP校验和与Modbus异常码

网友AN:
Modbus协议确实限制了主设备的数量,这样的设计有利于简化网络管理,但同时也限制了网络的灵活性。

网友AO:
Modbus支持RTU、ASCII和TCP等多种传输模式,便于不同网络环境应用。

网友AP:
Modbus协议的介绍很全面,我在工作中经常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AQ:
这玩意儿能连PLC、传感器和仪表,让它们能互相通信和控制。

网友AR:
ASCII字符传输,每个字节拆成2个字符,便于调试但传输效率不高。

网友AS:
Modbus网络用于工业设备间通信,有点像工厂里的内部电话系统,让各种机器能交流信息。

网友AT:
串行通信不能太远,得用中继或转接头来加长。

网友AU:
Modbus协议详细易懂,工业自动化初学者可从这入手。

网友AV:
主控设备主动发号施令,从设备只能被动回应,从不动手发信息。

网友AW:
这种通信方式传输数据速度慢,不适用于需要快速交换大量信息的场合。

网友AX:
Modbus因其易用和稳定的特性,在工业自动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网友AY:
接收设备会核对报文校验和,若不符则判定数据错误。

网友AZ:
Modbus广泛应用于工业,像电线一样连接设备,方便信息传递。

网友BA:
modbus没有内置加密,所以容易被黑客篡改数据和非法访问。需要加强网络或硬件层面的安全防护。

网友BB:
ASCII字节分两字符传输方便调试,但传输速度慢。

网友BC(2025-08-23):
主从轮询容易造成延迟,不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场合。

网友AR:
Modbus是一种通讯协议,用于在工业现场设备间传输数据。它通过TCP/IP或串行连接,实现数据读写和控制。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指令,从设备响应请求。

网友AS:
这种方式将字节转换为2个ASCII字符传输,便于调试但速度慢。

网友BD:
Modbus协议支持RTU、ASCII和TCP等传输模式,方便不同设备间通信。

网友AP:
Modbus协议的详细介绍,对于理解工业通信系统非常有帮助,尤其是主从通信模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