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Bootloader进程失败

楼主(2025-06-21):
在使用微芯 8 位 Bootloader Generator v1.01 为 PIC18F46K22 生成引导加载程序时,遇到了进程失败的问题。起初,构建过程出现错误 (176),提示 “C:USERSNOYELSMPLABXPROJECTSPIC18F46K22_BOOTLOADER.XPIC18F_BOOTLOAD.ASM 87:CONFIrec ti veError:(值 “IRC” 对于设置 “FOSC” 无效)” 。通过将基于 p18f46k22.inc 振荡器选择位的 FOSC 值更改为 INTIO67(使用内部振荡器块)后,构建成功。

随后,使用 PICKit3 将 HEX 文件烧录到 PIC18F46K22 中,并准备了针对 led 闪烁应用程序的预编译 HEX 文件,利用 Uni.Bootloader Application v0.1.3 测试引导加载程序。在设置中,Bootloader_offset (地址)=0x0002,Program_Memory_Size=0x10000,EEPROM_offset (地址)=0xF00000,EEPROM_Memory_Size=0x400,Config_offset (地址)=0x300000,Config_Memory_Size=0x0D 。然而,当试图通过 Bootloader 编写十六进制文件时,出现了 “编程失败后断开连接” 的错误,导致引导加载程序进程失败,目前还在需寻找解决方案。

网友A:
你好,设置中有些问题。Bootloader_offset (地址) 应该配置成Led闪烁应用程序的首地址。比如应用程序hex从0x600开始,那Bootloader_offset就配置为0x600. Config_Memory_Size大小应该为0x0E.从地址300000到30000D。
现在的bootloader是新的MDFU。推荐用这个。请参考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p-bootloaders/8-bit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 ... E-5A7D3EF63F72.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0040-1-1.html

网友B(2025-07-30):
Bootloader_offset=0x0002 可能不正确。

网友C:
可能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复位电路干扰?

网友D:
临时断开外部复位信号,仅保留PICKit3的复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