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IIC通信介绍

楼主(2025-06-23):
一、概述
IIC集成电路总线,该总线由NXP公司设计,多用于主控制器和从器件间的主从通信,在小数据量场合使用,传输距离近,任意时刻只能有一个主机等。经常IIC和SPI接口被认为指定是一种硬件设备,但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尽准确的,严格的说他们都是人们所定义的软硬结合体,分为物理层(四线结构)和协议层(主机,从机,时钟极性,时钟相位)。IIC,SPI的区别不仅在与物理层,IIC比SPI有着一套更为复杂的协议层定义。

二、IIC的物理层
  • 两条总线线路:一条是串行数据线SDA,一条是串行时钟线SCL(IIC是半双工,而不是全双工)。
  • 每个连接到总线的器件都可以通过唯一的地址和其它器件通信,主机/从机角色和地址可配置,主机可以作为主机发送器和主机接收器。
  • IIC是真正的多主机总线,(而这个SPI在每次通信前都需要把主机定死,而IIC可以在通讯过程中,改变主机),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主机同时请求总线,可以通过冲突检测和仲裁防止总线数据被破坏。
  • 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以达到100kb/s,快速模式下可以到400kb/s。
  • 连接到总线的IC数量只是受到总线的最大负载电容400pf限制。

三、IIC的协议层
  • IIC总线的数据有效性规定:
    II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在时钟线上的信号变为低电平时,数据线上的高低点评状态才允许变化。

起始信号与终止信号
规定:在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当数据线的状态由高变低,表示一个起始信号。
在时钟信号为低电平期间,当数据线的状态由低变高,表示一个终止信号。
注意:起始信号和终止信号都是由主机产生的,在起始信号产生之后,总线就处于被占用状态,在终止信号产生之后,总线就处于空闲状态。

数据传送过程
每当发送端发送完1Byte的数据后,发送端等待一定的时间,等待接收方的应答信号,接收端通过拉低SDA数据线,给发送端发送一个应答信号,来提醒发送端我已经接收完成,数据可以继续传输,接下来,发送端就可以继续发送数据了。每一个字节必须保证是8个bit位,数据传送时先传送最高位(MSB),每一个传送的字节后面必须跟一个应答位(即:一帧共9位)。

基本都会用到IIC来传输数据。
Q:IIC通信的优点?
A:减少电路板空间和芯片管脚数量,节省成本。
Q: IIC通信适用场景?
A:多用于主控制器和从器件间的主从通信,在小数据量场合使用,传输距离短,任意时刻只能有一个主机等特性。
Q:IIC传输速率是多少?
A: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以达到100kb/s,快速模式下可以达到400kb/s。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498942/article/details/86473776

网友A:
IIC两线通信,很好用

网友B:
IIC总线只需要两根线即可在连接于总线上的器件之间传送信息:一根是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

网友C:
由于IIC采用开漏输出,所以SDA和SCL线都需要外接上拉电阻至电源电压。合适的上拉电阻值通常在1kΩ到10kΩ之间

网友D:
IIC通信是一种简单、高效的串行通信协议,适用于多种电子设备和应用。

网友E:
避免总线长度超过1m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从设备可能需要时间处理中断或其他实时任务,因此主设备需要等待从设备的确认信号。

网友F:
半双工、多主多从双向通信,仅需2根线(SDA数据、SCL时钟)。

网友G:
所有连接到IIC总线上的设备的逻辑电平兼容,特别是在混合电压系统中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

网友H:
注意电源电压兼容性,确保所有连接到IIC总线上的设备能够工作在同一电压水平下。

网友I:
IIC总线的长度有限,通常不超过几米。长距离通信可能需要额外的缓冲或驱动器。

网友J:
IIC通信的时钟频率可以根据需要在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进行选择。较高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但同时也会增加线路的调试难度。

网友K:
IIC总线需要上拉电阻将SDA和SCL线拉高到逻辑高电平。上拉电阻的值通常在1.8kΩ到10kΩ之间

网友C:
IIC通信的时序包括启动信号、停止信号、数据传输和应答信号。主机负责产生时钟信号和控制通信的开始和结束。

网友L:
长线路需考虑信号衰减和EMI防护,如使用屏蔽线或缩短走线

网友E:
标准IIC速度为100kHz,快速模式为400kHz,高速模式可达3.4MHz

网友M:
IIC应该算是最简单的串行通信了吧

网友N:
SDA和SCL必须通过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O:
在多主设备环境中,如果两个主设备同时尝试发起通信,则需要有仲裁机制来决定哪个主设备继续进行通信。

网友D:
IIC不适合长距离通信,通常建议通信距离不超过几米。对于更长的距离,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其他类型的通信协议或者增强信号的方法。

网友P:
标准模式:100kbps(最长10m)
快速模式:400kbps(最长1m)
高速模式:3.4Mbps(需特殊设计)
超快模式:5Mbps(单向传输)

网友:
IIC协议使用开始条件和停止条件来标识一次通信的开始与结束。开始条件是当SCL为高电平时,SDA从高变低;停止条件则是当SCL为高电平时,SDA从低变高。数据在SCL为低期间改变,在SCL为高期间稳定以供读取。

网友Q:
长距离通信时,需考虑信号反射和衰减问题,可能需要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R:
精确的时序控制对于IIC通信至关重要。

网友J:
每个从设备都有唯一的地址,如果系统中存在地址重复的情况会导致通信错误。因此,在添加新设备前检查其默认地址,并根据需要调整以避免冲突。

网友S:
正确选择上拉电阻值

网友T:
IIC是一种开放漏极/集电极架构,所以对噪声敏感。适当的滤波措施可以减少电磁干扰(EMI)的影响。

网友U:
IIC通信的线路长度和电容会影响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V:
设备数量和布线长度增加时,可能因电容负载过大导致信号延迟,需优化上拉电阻和布局。

网友W:
每个参与IIC通信的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该地址用于在总线上识别设备。在设计系统时,需要确保不同设备的地址不相同,以避免冲突。

网友X:
IIC通信需要传输的数据信号和时钟信号均为开漏输出, 传输的信号需要与接收方进行电平匹配。接收方需要能够处理开漏输出信号,或者通过外部上拉电阻提供合适的高电平。

网友Y:
编写可靠的IIC驱动程序非常重要,特别是处理好开始条件、停止条件、重试机制以及错误检测和恢复流程。

网友Z:
在低功耗应用中,注意IIC通信的功耗,特别是在长时间的通信或频繁的通信中。

网友AA:
在嘈杂的环境中,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噪声和干扰,如使用屏蔽线或增加滤波电容。

网友P:
每个从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主设备通过这个地址来选择与之通信的从设备。

网友AB(2025-07-23):
经常IIC和SPI接口被认为指定是一种硬件设备,但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尽准确的,严格的说他们都是人们所定义的软硬结合体,分为物理层(四线结构)和协议层(主机,从机,时钟极性,时钟相位)

网友AC:
I2C通信就像两个好友直接对话,简单又方便,适合各种电子设备交流。

网友AD:
确实,I2C是一种相对简单直观的串行通信协议,主要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

网友AE:
长距离线路要注意信号减弱和电磁干扰,可以采用屏蔽线或缩短连接距离。

网友AF:
半双工允许数据在两个方向上传输,但一次只能一个方向。多主多从则允许多个设备同时作为主从参与通信,用两根线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AG:
设备忙时,主设备得耐心等从设备发信号。

网友AH:
SDA和SCL是I2C通信的线,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来确保数据稳定传输。

网友AI:
iic总线设备要电压匹配,否则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AJ:
I²C以极简硬件(2线)+灵活寻址成为嵌入式通信首选,但需注意上拉电阻、地址冲突、电平匹配三大关键点

网友AK:
I2C总线用1.8kΩ至10kΩ上拉电阻,确保SCL和SDA线在无信号时处于高电平。

网友AL:
时序得准,IIC交互才顺畅,就像人说话要有序一样。

网友AM:
低功耗环境下,I2C通信功耗关键,长时或频繁通讯需优化,以减少功耗。

网友AN:
线路长会增加信号延迟,电容过大可能导致信号衰减,两者都会降低IIC通信稳定性。

网友AO:
I2C通信类似好朋友直接聊天,轻松易用,多种电子设备都可用。

网友AP:
IIC作为开漏结构对噪声敏感,采用滤波可以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AQ:
确保IIC通信稳定,关键在精确控制开始/停止信号,有效实现重试和错误处理。

网友AR(2025-09-02):
IIC(两线制)通信是一种使用两根线(SCL时钟和SDA数据)实现的数据传输协议,用于连接单片机和其他设备。简单说,IIC就像一条双车道公路,让数据在两个设备间高效传输。

网友AE:
对,IIC是一种常用的串行通信协议,操作相对容易。

网友AP:
简单来说,这是关于I2C通信协议,它使用两根线传输数据,支持多个主机和从设备进行半双工通信。

网友AS:
从设备忙时,主设备需耐心等待其确认,确保任务顺利交接。

网友AM:
IIC通信像一条便捷的电子信息高速公路,连接各种电子部件,简单又高效。

网友AT:
IIC通信时,确保时序准确很关键,就像跳舞要按节奏一样。

网友AU:
I2C开漏输出易受噪声干扰,用滤波器能有效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G(2025-10-09):
长线路要注意信号衰减和电磁干扰,用屏蔽线或减少线长能减少这些问题。

网友AF:
线路长增加或电容过大可能让IIC通信不稳定。

网友AV:
SDA和SCL是I2C总线的关键,用外部上拉电阻保证信号传输不丢失。

网友AW:
使用I2C总线,两根线即可实现半双工和多主多从通信。

网友AX:
I2C通信如同俩人直接聊天,简单快捷,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间数据交换。

网友AL:
I2C协议操作简便,常用于连接单片机和外部设备。

网友AC:
I2C通信如同高速公路,快速连接设备,操作简便效率高。

网友AY:
IIC通信时序精准,确保数据准确传递。

网友AH(2025-11-08):
I2C是串行通信协议,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AP:
长线路延时长,电容大衰减大,影响IIC稳定。

网友AO:
SDA和SCL线需外部上拉电阻以确保数据传输稳定。

网友AG:
IIC总线设备需电压一致才能通讯,否则会出现通信故障。

网友AZ:
长线路容易信号减弱和受电磁干扰,用屏蔽线或减少走线长度可解决问题。

网友BA:
时序精准,IIC通讯才顺滑,像对话要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