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PCB设计指南

楼主(2025-06-22):
在电路设计中,遵守安规距离要求、合理布局元件以及正确布线是确保电路性能稳定和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介绍安规距离要求部分,以及布局和布线规则,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些规则。

一、安规距离要求部分

电气间隙:指两个导电零部件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空间距离。它是通过空气实现绝缘的最小距离,在保证电气性能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确定。
爬电距离:指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或导电部件与外壳之间的最短路径。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距离要求如下:

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的L-N距离≥2.5mm,L.N到大地的距离≥2.5mm。保险丝后的距离可以不做特殊要求,但建议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
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距离≥2.0mm。
一次侧直流地对大地的距离≥4.0mm,如一次侧地对大地。
一次侧对二次侧的距离≥6.4mm,如果光耦、Y电容等元器件脚间距≤6.4mm,需要进行开槽处理。
二次侧部分之间的距离≥0.5mm即可。
二次侧地对大地的距离≥2.0mm以上。
变压器两级间的距离≥8.0mm以上。
二、布局部分组件 在电路布局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先大后小,先难后易"的布置原则:重要的单元电路和核心元器件应优先布局。
参考原理框图:根据单板的主信号流向规律安排主要元器件。布局时要尽量满足总连线尽可能短、关键信号线最短、去耦电容靠近IC的电源管脚并使之与电源和地形成的回路最短的要求,以减少信号跑的冤路和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便于调试和维修:小元件周围不应放置大元件,需调试的元器件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过度拥挤。
对称式布局:对于相同结构的电路,尽可能采用对称式布局规则。
同类型插装元器件的放置:同一种类型的插装元器件在X或Y方向上应朝一个方向放置。有极性分立元件也要在X或Y方向上保持一致,以便于生产和检验。
发热元件的均匀分布:为了单板和整机的散热,发热元件应均匀分布,而温度敏感器件应远离发热量较大的器件
高电压、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低电压的弱信号分离:在布局中要将高电压、大电流信号与小电流、低电压的弱信号进行分离,例如将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将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分开。对于高频元器件,它们之间的间隔应充分考虑。在元件布局时,应适当考虑使用相同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以便将来进行电源分离。
布局开关电源回路的注意事项:在设计印制电路板时,特别是涉及到开关电源的布局,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每个开关电源都有四个电流回路:电源开关交流回路、输出整流交流回路、输入信号源电流回路和输出负载电流回路。
输入回路通过一个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滤波电容主要起到宽带储能的作用。类似地,输出滤波电容用于储存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同时消除输出负载回路的直流能量。
在连接输入/输出回路与电源开关/整流回路时,应直接连接到滤波电容的接线端。如果连接无法直接与电容的接线端相连,交流能量会通过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向环境辐射。

电源开关交流回路和整流器的交流回路中包含高幅梯形电流,其中谐波成分很高,频率远大于开关基频,峰值幅度可高达持续输入/输出直流电流幅度的5倍,过渡时间通常约为50ns。这两个回路最容易产生电磁干扰,因此必须在其他印制线布线之前先布置好这些交流回路。应将三种主要元件(滤波电容、电源开关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彼此相邻地放置,并调整它们的位置,使它们之间的电流路径尽可能短。

三、元件布线规则
布线区域:在绘制布线时,距离PCB板边缘小于1mm的区域内以及安装孔周围1mm内禁止进行布线。
线宽和线间距:电源线的宽度应尽可能宽,不应低于18mil;信号线的宽度不应低于12mil;CPU的输入和输出线宽不应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电源主干过孔:电源主干的正常过孔不应低于30mil。
电源线和地线的布局:电源线和地线应呈放射状布局,以减少互相干扰。信号线应避免出现回环走线。
插装元件的焊盘和孔径:双列直插元件的焊盘宽度为60mil,孔径为40mil;1/4W电阻(0805封装)的焊盘尺寸为51*55mil,直插时焊盘宽度为62mil,孔径为42mil;无极电容(0805封装)的焊盘尺寸为51*55mil
信号线和电源线的交叉布局:尽量避免信号线与高功率电源线相交或平行走线,以减少干扰。如果无法避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使用地层分割:在信号线和电源线之间增加地层(GND Plane),作为电磁屏蔽层,减少干扰。
增加距离:尽可能增加信号线和电源线之间的距离,减少电磁干扰的传播。
     7.差分信号的布线:对于差分信号,应将正负两个信号线保持相等长度,并且平行布线,以确保信号的平衡性和抗干扰能力。

     8. 地线布线:地线应尽可能宽且低阻抗,以提供良好的回流路径。地线应尽量靠近相应信号线,减少回路面积,降低电磁辐射。

     9.电源线的布线:电源线应尽量短且粗,以降低线路电阻和电压降。电源线与其他信号线应有一定的距离,以减少干扰。

     10.高速信号线的布线:对于高速信号线,需要考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匹配、信号完整性和串扰问题。应采用差分布线、地层分割等技术,避免信号失真和干扰。

总结: 在电路设计中,遵守安规距离要求、合理布局元件和正确布线是确保电路性能稳定和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以上列举的规则和原则可以帮助设计者避免电路间的干扰、提高信号质量、降低电磁辐射和提高系统可靠性。同时,根据具体电路设计的需求和特点,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A(2025-10-04):
PCB 设计需遵循 “信号优先、兼顾生产” 原则:先规划布局,核心芯片居中,高功率 / 高频器件远离敏感元件;布线时短路径、少过孔,差分线等长等距,电源 / 地线加粗并单点接地;预留散热空间与测试点,规避电磁干扰;最后检查 DRC 规则,确保可制造性,适配量产工艺。

网友B:
最好同步给出实例图片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