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三角函数查表法

楼主(2025-06-22):
在单片机运算中,以整数形式或说定点数形式进行运算会比以浮点数形式运算快。电机控制中,经常需要用到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或者正切,求解这一类函数对于性能没那么优秀的单片机来说十分吃力,实际表现为计算时间长,甚至超过实时运行着的电机系统控制周期,这样对电机控制是十分不利的。
为此可以构建一个三角函数表,使用查表来代替计算,缩短计算所需的时间。以下为构表思路。

一、计算正弦函数值
考虑到在单片机中使用数组去保存三角函数值,为了最大程度节省存储空间,所以在数组中只保存正弦函数在第一象限的函数值,余弦函数和正弦函数其他象限的函数值均由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出。
以步长1°去构建正弦函数在第一象限的值,同时为了更快地在单片机中运算,把函数值放大1000倍取整,可以得出以下函数值。

补充一个值:10000*sin90 = 9999

二、正余弦函数之间的关系
以下角度范围统一为 -180°~+180°
在第一象限内正余弦函数有如下关系式:

第四象限与第一象限正余弦函数的关系式:

第二象限与第一象限正余弦函数的关系式:

第三象限与第一象限正余弦函数的关系式:

三、根据关系式编写代码
由以上各个象限之间的关系式,编写一个查询函数,如下:
返回值的定义:
三、验证
编写代码将查表的函数值与使用三角函数计算出来的值作对比,一致则建表成功。
验证代码如下:
部分结果输出截图如下:
从输出来看,查表得到的值与计算的值无差异,建表成功。

四、在LPC824上对比使用查表法与实时计算的耗时
单片机的系统时钟为30M,简单测试代码如下:
在循环中插入代码,然后单片机的GPIO0_13接入逻辑分析仪,高电平保持时间即为在单片机中实时计算三角函数的计算耗时。
实时计算的耗时如下:
平均约414us。
查表的耗时如下:
最长耗时一个查表周期约在13us,但绝大部分时间平均4us。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TABLE_SIZE 360
#define SCALE_FACTOR 1000

// 预计算sin表
float sin_table[TABLE_SIZE];

void init_sin_table() {
    for (int i = 0; i < TABLE_SIZE; i++) {
        sin_table[i] = sin(i * M_PI / 180.0) * SCALE_FACTOR;
    }
}

float sin_lookup(float angle) {
    angle = fmod(angle, 360.0f); // 归一化到0-360度
    if (angle < 0) angle += 360.0f;
    int index = (int)(angle * (TABLE_SIZE - 1) / 360.0f);
    float fraction = angle * (TABLE_SIZE - 1) / 360.0f - index;
    return (sin_table[index] + fraction * (sin_table[index + 1] - sin_table[index])) / SCALE_FACTOR;
}

int main() {
    init_sin_table();
    float angle = 45.0f;
    float result = sin_lookup(angle);
    printf("sin(%f) = %f\n", angle, result);
    return 0;
}

网友B:
在无FPU的MCU中优先使用Q格式定点数。

网友C:
表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存储空间的占用。如果存储空间有限,可以选择较低的精度或使用插值方法来提高精度。

网友D:
为了提高精度,可以使用线性插值方法。对于不在表中的角度,通过线性插值计算出近似值。

网友E:
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上,固定点运算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比浮点运算更快且占用更少的资源。

网友F:
运行时通过索引(如角度值)直接查表获取结果,避免实时计算开销。

网友G:
在编译或开发阶段,使用高精度的数学库或算法计算出三角函数的值,并存储到数组中。

网友H:
查表法的核心在于通过空间换时间,但在单片机中需特别注意内存占用、精度损失和计算效率的平衡。

网友I:
表越大精度越高,但占用ROM/RAM越多。

网友D:
均匀量化可能导致阶梯效应

网友A:
使用二分查找或其他快速查找算法,减少查找时间。

网友I:
查表法的精度取决于表格的大小和分辨率。更大的表格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但也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

网友J:
表的精度决定了查表法的准确性。通常,精度越高,表的大小也就越大。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来权衡精度和存储空间。

网友E:
通过脚本生成表数据,减少人为错误。

网友K:
将查表数据存储在ROM或EEPROM中,以减少对RAM的占用。

网友L:
建议优先使用静态表、Q格式存储、线性插值及象限修正,并根据实际需求优化表大小和存储位置。

网友M:
角度是连续值,而查表法需离散化,可能导致精度损失。

网友:
大表可存储在Flash中,小表可放在RAM或寄存器中。

网友N:
如果查找表过大无法全部加载进RAM,可以考虑只加载部分最常用的区间,或者使用外部存储器,并根据需要动态加载数据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