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矩阵键盘

楼主(2025-06-24):
(图片)

网友A(2025-10-04):
矩阵键盘是将按键按行列排列组成的输入设备,通过行线与列线交叉点连接按键。工作时,通过扫描行线输出电平,检测列线状态判断按键位置,能在较少 I/O 口下扩展多个按键。广泛用于嵌入式设备,如遥控器、仪器面板,优点是节省引脚,缺点是需软件消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