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芯片失效

楼主(2025-06-25):
NC:not connect pin,意思为没有连接的管脚,这种管脚有的是空管脚与芯片无任何电气连接,有的是与芯片有电气连接。
在失效分析中,曾遇到过NC管脚导致的芯片失效,经过静电复现,复现相同的故障现象,因此推断为ESD导致芯片失效。
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案例,整机的故障表现如下所示。

测量输入端24V正常,输出异常,则该IC出现不良。

结合实际故障发生场景分析,故障为一上电就发生,因此大概率是上电前芯片就已经损伤了,因此推断可能是pin1受到了ESD的损伤。

网友A(2025-10-04):
在失效分析中,C 中 “not connect pin”(未连接管脚)分两类:一类是空管脚,与芯片无电气连接;另一类与芯片有电气连接。曾遇 NC 管脚致芯片失效案例,通过静电复现实验,成功复现相同故障现象,由此推断该芯片失效由 ESD(静电放电)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