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四则运算计算器算法

楼主(2025-06-23):
  /**************************************************************************************
                *                              四则运算计算器                                                                                                  *
                *          键盘使用:s1-s16分别为:0,1,2,3,4,5,6,7,8,9,+,-,*,/,(,),共16个键
                *                k1-k3  分别为:= ~ .
                *     连接方法:P24连K1, J20连JP3, 插上LCD1602
                *     三步走策略,如下:
                *          1.输入,解决按键响应问题。2022.1.1解决!
                *     2.输出,解决显示问题。        2022.1.2解决!2022.1.3完善!
                *     3.运算,解决四则运算问题。
                            (1)解决状态机问题。     2022.1.4解决!
                                (2)确定状态机能工作                2022.1.5解决!
                                (3)解决运算问题。                2022.1.6初成!
                *     4.排查,检测边界情况。        2022.1.6大致解决,仍有瑕疵!
                *                                                                                                    *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此文件中有内存池初始化函数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_LEN 10
                sbit EN=P2^7;  //LCD的使能引脚
                sbit RS=P2^6;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5;  //LCD的读写选择端

                //19个键盘
                sbit K1=P2^4;   //= 键
                sbit K2=P2^3;   //~ 键
                sbit K3=P2^2;   //. 键
                uchar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4X4矩阵键盘键值表,0-9, + - * / ( ), 共16个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定义字符键值表
                uchar CHAR_TABLE[]={0x30,0x31,0x32,0x33,//这四个会在液晶显示器中显示0 1 2 3
                                    0x34,0x35,0x36,0x37,//这四个会显示4 5 6 7
                                                        0x38,0x39,0x2b,0x2d,//这个四个会显示8 9 + -
                                                        0x2a,0x2f,0x28,0x29,//这个四个会显示* / ( )
                                                        0x3d,0x7e,0x2e};        //这三个会显示= ~ . 共19个
                //运算优先级表,不使用,太占内存
                /*uchar PRIORITY[]={'>','>','<','<','<','>',//先行后列,顺序为+ - * / ( )
                                                  '>','>','<','<','<','>',
                                                  '>','>','>','>','<','>',
                                                  '>','>','>','>','<','>',
                                                  '<','<','<','<','<','=',
                                                  '>','>','>','>',' ','>'};*/

                void scanf_(uchar *var);//从矩阵键盘中获取值
                void print(uchar outStr);//打印字符串
                void delay5MS();
                void delay100MS();

                void writeCMD(uchar com);//写命令子程序
                void showOneChar(uchar dat);//写数据子程序
                void init();//初始化子程序,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void clear();//清除显示屏上的显示

                //核心处理函数
                uchar stateChange(uchar inp);
                //比较优先级函数
                uchar cp_priority(uchar cur);
                //计算函数
                void calculate(uchar inp);
                //检查除法异常函数
                uchar jd_abnormal();
                //状态刷新函数,核心处理函数开头
                void rf_state();
                //获取状态类别
                uchar getClass(uchar var);
                //压栈函数
                void push_st(uchar inp);
                //更新tmp值
                void getTmp(uchar inp);
                //最终运算
                void last_cal(double op2, double op1, uchar opr);
                //显示最终结果
                void showAns();

                //建立堆栈
                 uchar str[10];//符号堆栈
                 double std[5];//数堆栈
                 //栈顶位置
                 int topd = -1;
                 int topr = -1;
                 //暂存数据
                 double tmp = 0;
                 //状态标志位
                 uchar state = 0;//共8个状态,具体所指请看文档
                 uchar current = 0;//指示当前状态,tmp处理使用
                 uchar bracket = 0;//括号状态,0无或有右括号,1有左括号
                 uchar negative = 0;//负号状态,0无符号,1有负号
                 uchar point = 0;//点状态,0无点,1有点
                 uchar pl = 0;//点位置,0初始位,值为当前是点后第几位
                 uchar sfs = 0;//可能的除0异常状态,0表示当前可能异常,1代表没异常

        void main()
                {

                 //准备工作,其中num为获取的键盘字符。
                 uchar num=0xff;
                 //app
                 int ts = 0;
                 init();
                 //初始化堆栈
                 //init_mempool(&str, sizeof(str));
                 //init_mempool(&std, sizeof(std));

                 while(1)
                 {
                         scanf_(&num);
                        current = getClass(num);//(1)获取当前输入的状态
                        if(stateChange(num))//当输入有效
                        {
                                //app处理满屏问题
                                if(ts == 10)
                                {
                                        init();
                                        ts = 0;
                                }
                                push_st(num);
                                if(num != '=')//等号特殊,必须先输出
                                        print(num);
                                state = current;//(1)更新state状态

                                //app
                                ++ts;
                        }
                 }
                }
     /**********从键盘获取值得函数类似于C语言的scanf()函数**************/
        void scanf_(uchar *var)
                {
                   uchar temp,num;
                   int i=1;
                   temp=i;

                        while(1){

             if(!K1)
                         {
                                 delay100MS(); //延时,软件消除抖动。
                             if(!K1)
                                 {
                                         while(!K1);
                                    *var = '=';
                                        break;
                                 }
                         }
                         else if(!K2)
                         {
                                 delay100MS(); //延时,软件消除抖动。
                             if(!K2)
                                 {
                                         while(!K2);
                                    *var = '~';
                                        break;
                                 }
                         }
                         else if(!K3)
                         {
                                 delay100MS(); //延时,软件消除抖动。
                             if(!K3)
                                 {
                                         while(!K3);
                                    *var = '.';
                                        break;
                                 }
                         }

                     P1 = 0x0f;//置行为高电平,列为低电平。这样用于检测行值。
                         if(P1!=0x0f)
                         {
                             delay100MS(); //延时,软件消除抖动。
                                 temp=P1; //保存行值
                                 P1=0xf0; //置行为低电平,列为高电平,获取列
                                   if(P1!=0xf0)
                                {
                                  num=temp|P1; //获取了按键位置
                                  //P2=1;
                                  for(i=0;i<16;i++)
                                   if(num==KEY_CODE[i])
                                        {

                                           if(i==10)*var='+';//获取加号的值
                                       else if(i==11)*var='-';//获取减号的值
                                           else if(i==12)*var='*';//获取乘号的值
                                           else if(i==13)*var='/';//获取除号的值
                                           else if(i==14)*var='(';//获取左括号号的值
                                           else if(i==15)*var=')';//获取右括号的值
                                   else *var=i;//获取数值

                                    }
                                   break;        //跳出循环,为了只获取一个值
                                 }
                         }
                        }

                  }

        /******************显示函数***************************/
    void print(uchar arr)
        {
    uint t=0,j=0;
        uint location;
         if(arr == '=') location = 16;
         else if(arr == '~')location = 17;
         else if(arr == '.')location = 18;
         else if(arr == '+')location = 10;
         else if(arr == '-')location = 11;
         else if(arr == '*')location = 12;
         else if(arr == '/')location = 13;
         else if(arr == '(')location = 14;
         else if(arr == ')')location = 15;
         else{
                for(j=0;j<10;j++)
                if(arr == j)location = j;
                 }

         showOneChar(CHAR_TABLE[location]);

        }

    /*********************短延时函数*************************/
                  void delay5MS()
                  {
                    int n=3000;
                        while(n--);
                  }

   /*****************定义长点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100MS()
          {
            uint n=10000;
                while(n--);
          }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P0=com;          //com为输入的命令码。通过P2送给LCD
            RS=0;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RW=0为写
                delay5MS();
                EN=1;      //LCD的使能端E置高电平,读取信息
                delay5MS();
                EN=0;       //LCD的使能端E置低电平,执行指令

        }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showOneChar(uchar dat)
        {
                P0=dat;           //写入数据
                RS=1;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RW=0为写
                EN=1;           //读取信息
                delay5MS();
                EN=0;           //执行指令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EN=0;
                writeCMD(0x38);//设置显示模式
             writeCMD(0x0e);//光标打开,不闪烁
                writeCMD(0x06);//写入一个字符后指针地址+1,写一个字符时整屏不移动
                writeCMD(0x01);//清屏显示,数据指针清0,所以显示清0
                writeCMD(0x80);//设置字符显示的首地址,指明了数据块的首地址为P0
         }

/*********************清屏子程序**********************/
  void clear()
  {
    EN=0;
        writeCMD(0x01);

  }

  /*********************核心处理函数**********************/
  uchar stateChange(uchar inp)
  {
  //刷新所有状态
  rf_state();
  //状态机分类处理
  if(inp>=0&&inp<=9)//1类输入*********
  {

          if(4 != state && 7 != state)//有效,但要考虑可能的异常情况
        {
                //考虑除数异常状况
                if(inp == 0&&state==2&&str[topr]=='/')
                        sfs = 1;
                else
                        sfs = 0;
                //考虑点可能存在
                if(1 == point)
                        pl++;
                //处理tmp入栈,注意负号,点存在,点位置-------------交给push函数了-------------------
        return 1;
        }
  }
  else if(inp=='+'||inp=='-'||inp=='*'||inp=='/')//2类输入*********
  {
          if((state==1||state==4||state==7)&&!jd_abnormal())//有效,
        {
                if(topr != -1)//当符号栈不空,才进入比较与计算
                calculate(inp);
        return 1;
        }
  }
  else if(inp=='(')//3类输入*********
  {
          if((state==0||state==2)&&bracket==0)//有效
        {
        bracket = 1;
        return 1;
        }
  }
  else if(inp==')')//4类输入*********
  {
          if(state==1&&bracket==1&&!jd_abnormal())//有效
        {
        //test,(数)没考虑
        calculate(inp);
        bracket = 0;
        return 1;
        }
  }
  else if(inp=='~')//5类输入*********
  {
          if(state==0||state==2||state==3)//有效
        {
        negative = 1;
        return 1;
        }
  }
  else if(inp=='.')//6类输入*********
  {
          if(state==1&&point==0)//有效
        {
        point = 1;
        return 1;
        }

  }
  else if(inp=='=')//7类输入*********
  {
          if(bracket==0&&(state==1||state==4)&&!jd_abnormal())//有效
        {
        print(inp);//等号特殊,先显示等号
        calculate(inp);//再进行计算
        return 1;
        }
  }

  return 0;//0为无效,1为有效
  }

  /********************比较优先级函数**********************/
  uchar cp_priority(uchar cur)//竖着输入,cur为当前有效输入
  {
  uchar res='=';
  if(cur=='+')//输入是加号
  {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
  else if(cur=='-')//输入是减号
  {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
  else if(cur=='*')//输入是乘号
  {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
  else if(cur=='/')//输入是除号
  {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
  else if(cur=='(')//输入是左括号
  {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
  }
  else if(cur==')')//输入是右括号
  {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else if(str[topr]==')')
                res = '>';
  }
  else if(cur=='=')//遗漏情况
          res = '>';

  return res;//res为比较符号
  }
  /*********************计算函数**********************/
  void calculate(uchar inp)
  {
  //操作数和操作号
  double op1 = 0;
  double op2 = 0;
  uchar opr = '=';

  uchar cp = '=';
          cp = cp_priority(inp);
          if(cp == '>')//执行运算-------注意=情况没讨论------------------------------
          {
                if(inp == ')')//右括号情况特殊,
                {
                        //对于括号内部,可能需要连环操作,如(1+2*3)=
                        while(str[topr]!='(')
                        {
                                opr = str[topr--];//运算号出栈

                                op1 = std[topd--];//运算数1出栈
                                op2 = std[topd--];//运算数2出栈

                                last_cal(op2, op1, opr);
                        }
                        //对于括号外部,左括号的到来容易造成堆积---如1+2*(7),留给最后等号处理--------------------
                        topr--;
                        //test
                        //print(str[topr]);
                }
                else
                {
                        opr = str[topr--];//运算号出栈

                        op1 = std[topd--];//运算数1出栈
                        op2 = std[topd--];//运算数2出栈

                        last_cal(op2, op1, opr);
                }

                //test,error,can't go here------------因为在if中------------------------
          }

        if(cp == '=')//左括号和右括号临近时
                topr--;

        if(inp == '=')//最终结果可能需要多次运算,直到栈内剩下一个数
        {
                //test
                /*print('*');
                tmp=op2;
                showAns();
                print(opr);
                tmp=op1;
                showAns();
                print('*');*/

                while(topd!=0)//没到底,就算到底----------------------------------
                {
                        opr = str[topr--];//运算号出栈

                        op1 = std[topd--];//运算数1出栈
                        op2 = std[topd--];//运算数2出栈

                        last_cal(op2, op1, opr);
                }
                tmp = std[topd]; //到底了,输出结果
                showAns();

        }

  }
  /*********************检查除法异常函数**********************/
  uchar jd_abnormal()
  {
          if(sfs==1)
          {
          //数出栈--------------------------------------------------------
        topd--;
        //回复到前前状态
        sfs = 0;
        state = 2;
        //输入无效
        return 1;
          }
  return 0;//0为正常,1为异常
  }

  /*********************状态刷新函数**********************/
  void rf_state()
  {
          if(state!=1&&state!=5&&state!=6)//当上一个输入和数无关,重置和数相关的所有状态位和暂存数
          {
        negative = 0;
        point = 0;
        pl = 0;
        tmp = 0;//不知为何出错-----------旧版本编译器缺少处理浮点数的c51fs.lib文件----------------------------------------------------
          }
  }

  /*********************获取状态类别函数*********************/
  uchar getClass(uchar inp)
  {
  if(inp>=0&&inp<=9)
          return 1;

  else if(inp=='+'||inp=='-'||inp=='*'||inp=='/')
          return 2;

  else if(inp=='(')
          return 3;

  else if(inp==')')
          return 4;

  else if(inp=='~')
          return 5;

  else if(inp=='.')
          return 6;

  else if(inp=='=')
          return 7;

  return 0;
  }
  /*********************压栈函数*********************/
  void push_st(uchar inp)
  {
          if(current==1)//压数,注意考虑和数相关的negative,point,pl,tmp----------------------------------
        {
                getTmp(inp);//有效输入到当前为止的数是tmp
                if(state!=1&&state!=6)//当上一次输入的不是数字,说明上一次没存数,入栈
                {
                        topd++;
                        std[topd] = tmp;
                }
                else //当上一次输入的是数字,则覆盖上次的数
                        std[topd] = tmp;
        }
        else if(current==2||current==3||current==4)//压符号[=-*/][(][)]
        {
                if(inp != ')')//右括号需要特殊处理
                {
                        topr++;
                        str[topr] = inp;
                }

                /*if(str[topr] ==')'&&str[topr-1]=='(')//当栈顶是右括号,并且临近为左括号,两者一起出栈
                {
                        topr--;
                        topr--;
                }*/
        }

  }
  /*********************压栈函数*********************/
  void getTmp(uchar inp)//考虑负号,点,点位置
  {
          uchar i = 1;
          double base = 1;
          char tpch[MAX_LEN*2];

          //tmp = abs(tmp);//可能有副作用------舍去---------------------------------
          sprintf(tpch, "%g", tmp);//判断栈顶数正负的准备
          if(point==0)//当不存在小数
          {
                        if(tpch[0]>='0'&&tpch[0]<='9')
                                  tmp = tmp*10+inp;
                        else
                                tmp = tmp*10-inp;

          }
          else//当存在小数
          {
                  //获取小数部分
                  for(i=1; i<=pl; ++i)
                {
                        base = base/10*1.0;
                }
                        if(tpch[0]>='0'&&tpch[0]<='9')
                                tmp = tmp+base*inp;
                        else
                                tmp = tmp-base*inp;
                //test-----fixed--------
          }

          if(negative == 1)//存在负号
          {
                  if(tpch[0]>='0'&&tpch[0]<='9')
                        tmp = (-1.0)*tmp;//abs副作用可能----确实,小数点后消失-----------------------
          }

                //test
                //if(topd == 0+0x30)
                test

                //test('*');

  }
  /*********************显示答案函数*********************/
  void showAns()
  {
    char bun[MAX_LEN*2];
        uint m = 0;
        tmp *= 1.0;//如果不乘以1.0,会出现小数点后面消失的情况

          sprintf(bun,"%g",tmp);
        while(1)
        {
              if(bun[m] == '\0')
          break;
              else
                  {
                        if(bun[m] == '.'||bun[m] == '-')
                                print(bun[m]);
                        else
                                  print(bun[m]-0x30);
                               m++;
              }
         }
  }
  /*********************显示答案函数*********************/
  void last_cal(double op2, double op1, uchar opr)
  {
    //计算
          if(opr == '+')
                tmp = op2 + op1;
        else if(opr == '-')
                tmp = op2 - op1;
        else if(opr == '*')
                tmp = op2 * op1;
        else if(opr == '/')
                tmp = op2 / op1 * 1.0;
        //结果入栈
        topd++;
        std[topd] = tmp;
  }

网友A:
代码已实现了按键输入、LCD 显示和基本状态机框架

网友B:
边界情况处理
除零错误:在除法运算时检查除数是否为零
括号匹配:确保左右括号数量一致
运算溢出:检测运算结果是否超出范围
输入长度限制:限制表达式最大长度

网友C(2025-08-31):
基于逆波兰表达式的算法结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