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写出高效率稳定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5-06-24):
由于单片机的性能同电脑的性能是天渊之别的,无论从空间资源上、内存资源、工作频率,都是无法与之比较的。PC 机编程基本上不用考虑空间的占用、内存的占用的问题,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功能就可以了。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截然不同了,一般的单片机的Flash 和Ram 的资源是以KB 来衡量的,可想而知,单片机的资源是少得可怜,为此我们必须想法设法榨尽其所有资源,将它的性能发挥到最佳,程序设计时必须遵循以下几点进行优化:

1.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用unsiged就不用signed;

能用char就不用int;

能不用floating就不用。

能用位操作不用算数。

2.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 及a+=1 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 和dec 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 或a=a-1 之类的指令,有很多C 编译器都会生成二到三个字节的指令。

3.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

(1) 求余运算

N= N %8 可以改为N = N &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 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 平方运算

N=Pow(3,2) 可以改为N=3*3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 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 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3) 用位移代替乘法除法

N=M*8 可以改为N=M

N=M/8 可以改为N=M>>3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

如N=M*9可以改为N=(M

(4) 自加自减的区别

例如我们平时使用的延时函数都是通过采用自加的方式来实现。

void DelayNms(UINT16 t)

{

UINT16 i,j;

for(i=0;i

define MAX(A,B) {(A)>(B)?(A):(B)

}

说明:函数和宏函数的区别就在于,宏函数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而函数占用了时间。大家要知道的是,函数调用是要使用系统的栈来保存数据的,如果编译器里有栈检查选项,一般在函数的头会嵌入一些汇编语句对当前栈进行检查;同时,cpu 也要在函数调用时保存和恢复当前的现场,进行压栈和弹栈操作,所以,函数调用需要一些cpu 时间。而宏函数不存在这个问题。宏函数仅仅作为预先写好的代码嵌入到当前程序,不会产生函数调用,所以仅仅是占用了空间,在频繁调用同一个宏函数的时候,该现象尤其突出。

4、适当地使用算法

假如有一道算术题,求1~100 的和。

作为程序员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点击键盘写出以下的计算方法:

UINT16 Sum(void)

{

UINT8 i,s;

for(i=1;i

{

s+=i;

}

return s;

}

很明显大家都会想到这种方法,但是效率方面并不如意,我们需要动脑筋,就是采用数学算法解决问题,使计算效率提升一个级别。

UINT16 Sum(void)

{

UINT16 s;

s=(100 *(100+1))>>1;

return s;

}

结果很明显,同样的结果不同的计算方法,运行效率会有大大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通过数学的方法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5、用指针代替数组

在许多种情况下,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这样做常常能产生又快又短的代码。与数组索引相比,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使用多维数组时差异更明显。下面的代码作用是相同的,但是效率不一样。

UINT8 szArrayA[64];

UINT8 szArrayB[64];

UINT8 i;

UINT8 *p=szArray;

for(i=0;i

for(i=0;i

指针方法的优点是,szArrayA 的地址装入指针p 后,在每次循环中只需对p 增量操作。在数组索引方法中,每次循环中都必须进行基于i 值求数组下标的复杂运算。

6、 强制转换

C 语言精髓第一精髓就是指针的使用,第二精髓就是强制转换的使用,恰当地利用指针和强制转换不但可以提供程序效率,而且使程序更加之简洁,由于强制转换在C 语言编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将已五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作为讲解。

例子1:将带符号字节整型转换为无符号字节整型

UINT8 a=0;

INT8 b=-3;

a=(UINT8)b;

例子2:在大端模式下(8051 系列单片机是大端模式),将数组a[2]转化为无符号16 位整型值。

方法1:采用位移方法。

UINT8 a[2]=;

UINT16 b=0;

b=(a[0]

结果:b=0x1234

方法2:强制类型转换。

UINT8 a[2]=;

UINT16 b=0;

b= (UINT16 )a; //强制转换

结果:b=0x1234

例子3:保存结构体数据内容。

方法1:逐个保存。

typedef struct _ST

{

UINT8 a;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ST;

ST s;

UINT8 a[5]=;

s.a=1;

s.b=2;

s.c=3;

s.d=4;

s.e=5;

a[0]=s.a;

a[1]=s.b;

a[2]=s.c;

a[3]=s.d;

a[4]=s.e;

结果:数组a 存储的内容是1、2、3、4、5。

方法2:强制类型转换。

typedef struct _ST

{

UINT8 a;

UINT8 b;

UINT8 c;

UINT8 d;

UINT8 e;

}ST;

ST s;

UINT8 a[5]=;

UINT8 p=(UINT8 )&s;//强制转换

UINT8 i=0;

s.a=1;

s.b=2;

s.c=3;

s.d=4;

s.e=5;

for(i=0;i

define Perror(FUN) printf(“Err:%s %s %d: %s\n”, FILE, func,LINE,FUN) 类linux的perror函数实现,这里加了出错的文件位置,所在函数,引发出错调用的函数FUN。

宏中#和##的用法

define STR(s) #s

define CONS(a, b) int(a##e##b)

printf(STR(vck));//输出vck

printf(“%d\n”, CONS(2,3));//2e3 输出2000

网友A:
用最小数据类型满足需求,避免符号位冗余。

网友B:
减少循环判断开销,例如 4 次循环展开为 1 次

网友C:
选择最适合问题的算法,避免使用复杂度高的算法。

网友D:
尽量用全局变量或 const 数组,避免动态分配。

网友E:
浮点运算比整数运算慢得多,尽量使用整数运算或查表法

网友F:
深入了解所使用的单片机的架构、外设和寄存器。

网友G:
通过模块化编程,将重复的功能封装成函数或模块,避免代码重复,提高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合理使用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

网友I:
不使用全局变量,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或模块内静态变量。

网友J:
对三角函数、指数、对数等复杂运算,使用查表法结合线性插值,提升速度。

网友K:
全局变量会占用更多内存,并可能导致内存碎片。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并合理分配堆栈空间

网友L:
考虑使用堆栈而不是动态内存分配,以减少内存操作的开销。

网友M:
变量、函数、类、文件名等应该使用有意义、清晰、简洁的名称。

网友G:
在单片机环境中,避免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容易造成碎片和不可预测行为。

网友N:
保持ISR尽可能简短,避免在ISR中进行复杂计算

网友O:
使用定点数表示和固定小数点数表示来代替浮点数运算,提高程序效率。

网友G:
使用RTOS提供的互斥锁和信号量等机制,确保多任务环境下的数据一致性和同步。

网友P:
优先使用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较低的算法。

网友I:
中断服务程序应尽可能简短,只做标记或触发事件。

网友Q: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使用局部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D:
使用位运算(如左移、右移)替代乘除法,提升运算速度

网友F:
利用DMA加速数据传输

网友R:
尽量减少循环次数,优化循环结构。

网友S:
定期喂狗,防止死循环或卡顿导致系统瘫痪。

网友T:
使用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如 -O2 或 -O3,以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U:
利用单片机的硬件加速功能,如DMA

网友V:
选择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较低的算法。

网友M:
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W:
对固定次数的小循环手动展开,减少判跳指令

网友X:
避免重复计算,将常量计算提前到循环外进行。

网友Y:
减少函数嵌套深度,保持函数职责单一。

网友Z:
将高实时性的任务放在中断服务子程序(ISR)中处理,避免主循环的等待。

网友AA:
编写高效率且稳定的单片机代码需要结合硬件特性、软件优化和严谨的开发流程。

网友AB:
全局变量和数组适合存储不经常变化的数据,const确保数据不可变,减少出错风险,动态分配内存更灵活但易出错。

网友O:
不使用空指针、野指针、悬空指针。

网友AC:
将多层循环拆解为单层循环或函数调用。

网友P:
尽量使用静态内存分配,避免动态内存分配带来的开销。

网友AD(2025-08-03):
根据问题特点选高效算法,省资源又快捷。

网友AE:
在单片机设计中,充分利用睡眠和待机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F:
直接在单片机编程时,使用栈空间而非动态内存可以减少内存碎片,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G:
堆栈管理内存更高效,适合处理短生命周期的数据,降低动态分配的复杂性和开销。

网友AH:
中断服务程序(ISR)要短小精悍,防止在ISR里做复杂运算,以免影响响应速度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AI:
要精通单片机,得先清楚它的内部结构,包括外设连接和操作寄存器的细节。这有助于编写更有效的代码。

网友AJ:
给代码命名时要表达意义,让人一看就知道其作用,尽量简洁明了。

网友AK:
这样做能减少变量作用域,防止冲突,提高代码模块化。

网友AL:
减少循环次数就是让程序少重复执行相同代码,优化循环结构能让程序更高效,比如用for代替while,或者用数组存储重复数据。

网友AM:
优化算法,减少资源占用,确保实时性,采用模块化设计,代码简洁易读。

网友AN:
选择合适的编程语言,理解硬件特性,编写简洁逻辑,合理优化,并频繁测试。

网友AO(2025-09-03):
命名要清晰、有含义,方便理解代码意图。

网友AM:
单片机资源有限,动态分配内存可能导致不稳定,建议使用静态分配。

网友AP:
编写高效率稳定的单片机代码,要遵循模块化设计,合理使用寄存器,避免冗余操作,使用中断处理实时任务,优化算法效率。

网友AQ:
局部变量节省内存,避免碎片。堆栈分配需细心,以免溢出。

网友AR:
中断服务程序(ISR)要简洁,别在里头搞复杂计算,简单的事才好处理。

网友AS:
模块化编程把重复代码变函数,让代码清晰,容易管理。

网友AT:
要掌握单片机,先弄懂它的内部结构、功能部件及如何通过寄存器控制。

网友AU:
挑选简单高效的算法,减少计算量。

网友AH:
浮点运算确实耗时,使用整数或查表可提升效率。

网友AL:
减少循环,可使用逻辑判断或函数封装,减少重复代码。

网友AK:
位运算比乘除法快,适合快速算倍数或求商余。如左移三位等于乘八,右移一位等于除二。

网友AV:
确保指针在使用前被正确赋值,避免使用未初始化的指针。

网友AI(2025-10-05):
要省电,就用单片机的省电模式,比如让单片机睡大觉或者小憩一下。

网友AD:
写单片机代码得懂硬件,调软件,还讲究开发步骤。

网友AW:
单片机硬件加速,像DMA(直接内存访问)能提高数据传输效率,让CPU更专注于其他任务。

网友AX:
代码命名应具体,体现功能,便于阅读和维护。

网友AY:
选择算法时,优先考虑那些运行速度快、占用内存少的算法。

网友AZ:
明白单片机内部和外设,能写出高效代码。

网友BA:
确保单片机定期检查喂狗任务,避免因长时间运行不处理而卡顿或死循环。

网友AG:
针对不同问题特点,选用合适的算法能既节约资源又迅速解决问题。

网友BB:
中断服务程序要短小精悍,避免复杂运算,便于快速处理。

网友BC:
选择算法时,优先考虑运行速度和占用内存都较优的,这样系统资源使用更高效。

网友BD:
局部变量只在函数内部有效,可以避免全局变量修改带来的问题,让程序更安全。

网友AJ:
选择算法时,优先考虑执行速度快、资源占用少的,以降低计算负担。

网友BE:
提升算法效率,降低资源消耗,保证响应速度,实现模块化编程,代码清晰易懂。

网友BF:
手动展开循环,降低频繁判断需求,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AB:
全局变量易导致冲突,局部和静态变量限域更安全,提高程序可维护性。

网友AF:
编写高效率稳定的单片机代码,首先理解硬件功能,其次优化算法,最后做好错误处理和资源管理。

网友AP:
堆栈管理比动态内存分配更节省CPU时间,适合单片机应用。

网友BG:
堆栈管理内存像存取书包,适合短时间存放东西,减少买新书包的麻烦和开销。

网友BB:
提升程序效率,降低功耗,保障快速响应,分割功能单元,使代码清晰易懂。

网友AE(2025-11-06):
降低函数嵌套层数,让每个函数只做一件事,代码更清晰。

网友BH:
在使用指针前务必先赋值,防止乱指乱用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BI:
优化资源占用、规范编程逻辑、强化容错设计。

网友BI:
结构化设计 + 资源优化 + 鲁棒性防护,兼顾运行速度、内存占用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AN:
静态分配内存更稳定,减少动态分配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

网友AR:
DMA能快速传输数据,让CPU处理其他任务,提升效率。

网友AS:
局部变量仅在函数内部可见,便于管理和维护,减少全局变量,可以避免冲突和副作用。

网友BJ:
PC 机编程基本上不用考虑空间的占用、内存的占用的问题,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A:
在命名变量和函数时,用直观且能描述其功能和内容的名称,有助于提高代码可读性和维护性。

网友AD(2025-12-17):
中断服务程序要短小精悍,避免复杂计算,便于快速响应和执行简单任务。

网友BK:
理解单片机内架构、核心组件及寄存器操控是基础,这样能更好地驾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