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哪里可以找到适用于STM32 F3系列的Σ-Δ型ADC示例?

楼主(2025-06-21):
哪里可以找到适用于STM32 F3系列的Σ-Δ型ADC示例?
STM32 F3系列中的16位ADC的信息量不足。
想用STM32 CubeIDE开发STM32 MP 151 AAC

网友A:
F3的Σ-Δ ADC文档确实少,我之前是看参考手册一点点配置出来的。

网友B:
ST官网的固件包里有个例子叫 ADC_SingleConversion_TriggerSW_DMA,你看过吗?

网友C:
Σ-Δ ADC和普通ADC配置方式不太一样,得开专门的滤波器模块。

网友D:
MP151上是A类处理器,它没有Σ-Δ ADC,要注意别搞混系列了。

网友E:
我建议你先用F373的Cube示例跑一遍,F3上Σ-Δ支持比较全。

网友F:
MP1主要跑Linux那套,Σ-Δ ADC那种实时采样场景还是F3更合适。

网友G:
你说的STM32MP151 AAC应该是主控芯片,ADC处理是不是考虑用协处理器?

网友H:
F3的 stm32f3xx_hal_adc_ex.c 文件里其实隐藏了不少Σ-Δ相关API。

网友I:
有空看看 AN3116 应用笔记,里面讲了ST的Σ-Δ ADC工作原理。

网友J:
如果是音频用,建议配专用CODEC芯片,MP151自身没有音频级ADC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