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SPIN360C 与 MM32SPIN560C移植说明

楼主(2025-06-23):
1 硬件平台

1.1 MM32SPIN560C 带有栅极驱动器的 MCU 简介

      MM32SPIN560C 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 MHz。
      128KB Flash,8KB SRAM
      2 个 12 位的 ADC,采样速度高达 3 Msps。
      5 个通用定时器、2 个针对电机控制的 PWM 高级定时器。
      1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和 3 个 UART 接口。
      针对电机应用内置 3 个运放,3 个比较器。
      预驱工作电压高达 60 V。

2 软件平台移植

2.1 MM32SPIN360C 与 MM32SPIN560C 软件差异

        MM32SPIN360C 的大部分外设兼容 MM32SPIN560C ,HAL 库函数基本都是相同的函数名,在移植过程中不需要修改大量的库函数配置,我们只需要替换启动函数、HAL 库函数。我们需要调用 MM32SPIN560C 的新功能时,只需调用新的库函数配置即可。

2.2 MM32SPIN360C  移植到  MM32SPIN560C  具体流程

        (1) 下载文档中的 360C 转 560C 压缩包,解压并打开。

        (2) 打开 MM32SPIN360C 文件夹,删除  system_MM32SPIN2xx_p.c 、startup_MM32SPIN2xx_p.s 、drv_inc.h、HAL_lib 、Include 、BSP_DRV 文件。

        (3)  打开文档中的 360C 转 560C 压缩包,找到 system_mm32spin028x.c 、startup_mm32spin028x_keil.s 、drv_inc.h 、HAL_lib 、Include 、BSP_DRV  文件,逐个复制到刚刚删除的文件夹中。

        (4)  在复制后的 MM32SPIN360C 文件夹中打开 KEIL,修改全局宏定义 :USE_STDPERIPH_DRIVER ENABLEIP_ADC ENABLEIP_BKP ENABLEIP_CAN ENABLEIP_COMP ENABLEIP_CRC ENABLEIP_DIV ENABLEIP_DMA ENABLEIP_RTC ENABLEIP_USB_DEVICE __MM3O1 。

        (5) 在 KEIL 中修改 MCU 型号

        (6)  在 KEIL 中删除  HAL_lib 、BSP_DRV 中的 .C  文件并重新导入  HAL_lib 、BSP_DRV  中的 .C  文件。

        (7) 编译文件会提示如下错误
                ①  void Board_Comp_Init(void)  该函数中的比较器结构体与枚举找不到,我们将其替换即可。

                ②  提示找不到 drv_comp.c 文件我们将其删除掉即可。

网友A(2025-07-31):
MM32SPIN360C 的大部分外设兼容 MM32SPIN560C ,HAL 库函数基本都是相同的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