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

楼主(2025-06-24):
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 290页 3.7M

网友A:
模糊PID控制
// 模糊PID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Ki, Kd;       // PID参数
    float error, last_error; // 当前和上次误差
    float error_rate;        // 误差变化率
    float output;            // 输出
} Fuzzy_PID;

// 模糊规则表
const float fuzzy_rule[3][3] = {
    {0.3, 0.5, 0.7}, // 误差大
    {0.5, 0.7, 0.9}, // 误差中
    {0.7, 0.9, 1.1}  // 误差小
};

void fuzzy_pid_update(Fuzzy_PID* pid, float setpoint, float feedback) {
    pid->error = setpoint - feedback;
    pid->error_rate = pid->error - pid->last_error;

    // 模糊化处理
    int e_level = fuzzify_error(pid->error);
    int ec_level = fuzzify_error_rate(pid->error_rate);

    // 查表获取调整因子
    float adjust_factor = fuzzy_rule[e_level][ec_level];

    // 自适应调整参数
    pid->Kp *= adjust_factor;
    pid->Ki *= adjust_factor;
    pid->Kd *= adjust_factor;

    // 执行PID计算
    pid->output = pid->Kp * pid->error +
                 pid->Ki * pid->error_integral +
                 pid->Kd * pid->error_rate;

    pid->last_error = pid->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