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LINK Debugger

楼主(2025-06-24):
MM32-LINK Debugger 需要进行安装,安装包同样在官网可以找到,进入官网(www.mindmotion.com.cn)选择调试下载工具

图 9 灵动微官网选项

选择 MM32-Link 仿真器,进入介绍界面进行下载

图 10 MM32—LINK 仿真器选项

下载驱动,驱动会自动识别电脑上的 Keil 或者 IAR,并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 IDE 进行安装。

图 11 MM32—LINK 仿真器开发套件下载

网友A:
确保 USB 线正常连接
检查目标板供电是否正常
确认调试接口连接正确

网友B:
确保已安装最新版 MM32-LINK 驱动程序

网友C:
下载/调试失败,需要
检查目标芯片型号
确认工程配置的芯片型号与实际硬件一致,检查芯片是否被锁

网友D:
如果连接不稳定,可以尝试降低调试接口速度

网友E:
在调试器设置中将时钟频率从 1MHz 降低到 500kHz 或更低

网友F:
如果问题持续存在,可能需要升级 MM32-LINK 固件

网友G:
需要根据具体错误信息和调试环境配置详情

网友H:
下载失败的时候可以检查目标板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I:
注意固件升级后重新连接调试器

网友J:
我们最好使用配套的工具进行操作以减少意外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