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汇编脚本中从C导入和使用全局变量的语法是什么

楼主(2025-06-22):
在汇编脚本中从C导入和使用全局变量的语法是什么? 我使用stm32cube IDE,尝试了各种方法,没有搞定。

网友A:
我之前也卡在这,后来用 .extern 才搞定,你试过这个关键字没?

网友B:
是不是变量名在C里面被加了前缀,像 _ 开头那种?

网友C:
用 ldr r0, =var_name 好像不能直接用,得配合链接脚本才行。

网友D:
你是用 .s 文件还是 .S 文件?大小写有时候会影响宏定义处理。

网友E:
我一般在C里加上 __attribute__((used)) 来避免变量被优化掉,不然汇编找不到。

网友F:
变量在C里是全局的没问题吧?static的话汇编可用不到。

网友G:
看一下生成的 .map 文件,确认变量有没有被导出。

网友H:
汇编里声明 .extern my_var,然后用 ldr r0, =my_var,我这边这样能跑。

网友I:
链接脚本里也可能需要配置段地址,你看下是不是链接不到对应段。

网友J:
你变量是定义在.c里,还是头文件里用extern声明的?也可能是声明没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