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开发会被AI替代吗?

楼主(2025-06-22):
如今AI发展这么迅猛,似乎其“无所不知”,其写起代码得心应手,是否会对传统嵌入式开发造成影响呢?

网友A:
肯定是会有冲击的但应该不会被替代的,毕竟写代码和思想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有一定影响

网友C:
我觉得合理利用AI会帮助开发的

网友D:
AI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
实时性调试:示波器抓取异常波形时的即时判断(需人类经验)

低功耗优化:平衡性能与功耗的微妙权衡(如选择STOP模式 vs SLEEP模式)

硬件异常处理:EMC测试中的噪声源定位与解决

网友E:
其实是有人的地方其实是不容易被替代的

网友F:
科技在发展确实很有必要

网友G:
应该不会的这就是电气控制江湖

网友H:
嵌入式开发短期内不会被 AI 完全替代,但各环节受影响程度不同。
基本代码:AI 可大幅提升简单驱动、通信协议(如 UART、SPI 配置)等模板化代码的开发效率,甚至直接生成可用代码,开发者只需验证调整。
框架设计:AI 能基于历史项目推荐架构模式(如 RTOS 任务调度、状态机设计),但嵌入式系统需平衡实时性、功耗、可靠性等多约束条件,且不同行业(如工业、医疗)场景差异大,框架设计仍依赖人类对业务的深度理解。
硬件协同:AI 难以完全替代开发者与硬件的交互经验,如调试信号完整性、优化 PCB 布局等。
长期看,AI 将成为嵌入式开发的核心工具,推动开发者向更复杂的系统级设计和创新方向转型,而非简单替代。

网友I(2025-08-27):
嵌入式开发不会被 AI 替代,AI 可协助完成部分基础任务,复杂系统设计、硬件适配等仍需依赖人类工程师。

网友J:
嵌入式开发不会被 AI 替代,而是被 AI 重构:AI 做代码生成与优化,人把控系统架构、安全与硬件协同,岗位向 “嵌入式 + AI” 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