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跑AD采样加DMA怎么总是掉点?

楼主(2025-06-22):
采样点数是够的,但搬运完就有几个数据是错的,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采样引脚电压变化快不快。

楼主:
你用的是循环模式还是普通模式?

网友B:
尝试加上DMA的半传输回调看看数据。

网友C:
AD采样时间是不是设置太短?

网友D:
我之前因为buffer太小也掉点了。

网友E:
开启中断没?有时候只靠DMA不好查。

网友F:
用Vref测试一下ADC精度先排除误差。

网友G:
建议加上双缓冲,能避免覆盖问题。

网友H:
G4的ADC比F1复杂一点,得慢慢调。

网友I:
DMA触发源设置成正确通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