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用ETH收UDP包老是丢前几个字节

楼主(2025-06-22):
网络正常,数据长度也一致,就是收过来的包每次前面几个字节不对。

网友A:
H7的DMA配错方向也会导致这种错位。

网友B:
缓存区大小够吗?小了容易被覆盖。

楼主:
是不是缓存没对齐?H7很讲究这点。

网友C:
ETH库版本是旧的吗?老的BUG多。

网友D:
开启cache后试试手动清缓存。

网友E:
检查下desc结构体,别搞错偏移。

网友F:
HAL的ETH例程挺多坑,我自己改了好几处。

网友G:
我用RAW socket模式倒没这问题。

网友H:
是不是有别的任务抢了ETH中断?

网友I:
数据长度对齐了吗?奇数位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