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的USART中断接收,有时候没触发

楼主(2025-06-22):
开了NVIC也设置了标志位,就是有时候收不到数据,中断像没来。

网友A:
也可能是进入sleep模式后中断不起作用。

网友B:
G0我用过几次,中断真的容易丢。

网友C:
你开了接收使能和中断标志没?

网友D:
USART_RXNE标志要手动清掉一次。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对比波形才知道有没有进中断。

网友E:
USART环形缓冲挺有用,建议加上。

网友F:
收数据那端是不是波特率没配好?

网友G:
HAL库偶尔中断注册失败得注意。

网友H:
用LL库写串口会更稳定点。

网友I:
开启溢出中断看看有没有数据挤爆。

网友J:
USART的TX/RX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有无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K: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TX/RX信号波形,确认信号质量如无抖动、噪声。

网友L:
检查共地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M: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N:
若未使用硬件流控,需禁用相关配置

网友O: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必须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可能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P:
中断冲突?

网友Q:
USART中断是否已正确启用,是否设置了优先级?

网友R:
在USART初始化后,是否启用接收中断?

网友S:
中断服务函数应尽可能简短,避免长时间占用CPU如使用DMA或标志位通知主循环处理数据。

网友T:
检查是否有其他中断优先级过高,导致USART中断被延迟或丢失。

网友U:
缓冲区溢出?

网友V:
NVIC也设置了标志位,就是有时候收不到数据,中断像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