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跑LoRa收发距离很短,是哪里没搞好?

楼主(2025-06-22):
板对板测试最多几十米就没信号,换天线也没啥改善,功率开了。

网友A:
两块板之间有地线共模干扰也不行。

网友B:
天线调谐做了吗?这个影响很大。

网友C:
发射功率是不是没拉到最大?

网友D:
环境有干扰?WiFi多的地方容易被屏蔽。

网友E:
LoRa扩频因子设得太低了吧。

网友F:
模块周围有没有金属遮挡?

楼主:
你用的SF值越高,距离越远但速率低。

网友G:
尝试换长波段测试看看。

网友H:
WL的LoRa配置寄存器没配全可能就弱。

网友I:
看下RSSI值,有助判断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