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里Flash擦除偶尔失败,啥原因?

楼主(2025-06-22):
用官方驱动擦写操作,返回状态正常,但读出来还是原来的数据。

网友A:
建议用官方Flash例程对比调试。

网友B:
擦除前是否解锁FLASH写保护?

网友C:
看擦的扇区地址对不对,有对齐要求。

网友D:
电压不稳也会影响擦除成功率。

网友E:
试试加擦除完成标志判断。

网友F:
FLASH操作要加临界段,别被中断干扰。

网友G:
是不是没等待擦除完成就读了?

楼主:
STM32U5的Flash结构和F1差很多。

网友H:
HAL库版本不同,有的擦除函数有BUG。

网友I:
我之前也遇到,后来改用裸机自己封装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