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跑SPI从机模式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2025-06-22):
接主机时偶尔响应超时,感觉不是时序问题,是不是C0性能跟不上?

网友A:
SPI协议建议固定好格式再调,别变来变去。

网友B:
C0性能确实偏低,SPI收发要优化。

网友C:
从机模式建议用中断或DMA,不然容易丢数据。

网友D:
CLK相位/极性设错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E:
看看有没有被主机拉着跑太快了。

网友F:
我的做法是主机发完立马读回校验。

网友G:
SPI从机推荐你开个buffer缓存数据。

网友H:
是不是主机和C0之间有干扰?

楼主:
小容量C0寄存器少,容易溢出。

网友I:
多加点NOP延时主机也能配合你。

网友J(2026-01-26):
C0 内核性能不足是核心嫌疑之一,但也需结合总线交互机制、中断调度、外设硬件瓶颈等维度交叉验证 ——C0 作为 Cortex-M0 + 内核(主频最高 64MHz,32 位精简指令集,无硬件除法 / 乘法加速、单周期访存仅支持 SRAM)

网友K:
SPI 从机无自主时钟,完全依赖主机的 SCK 时钟,硬件层的微小瑕疵会直接导致时序采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