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用CAN通信突然中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25-06-22):
运行一段时间后CAN就不发包了,复位也没用,要断电才恢复。

网友A:
加个逻辑分析仪看看帧尾有没有CRC错。

网友B:
检查下CAN BUS上有没有干扰。

网友C:
是不是进了BUS OFF状态?看寄存器。

网友D:
电阻匹配不好也会掉线。

网友E:
你用的CAN转USB设备会不会是瓶颈?

网友F:
收发缓存用满了,没清除也会卡死。

网友G:
HAL库CAN旧版BUG多,我都手动写的寄存器。

网友H:
F4的CAN建议用中断模式,轮询容易漏包。

网友I:
看看是不是NVIC优先级设置冲突。

楼主:
电源不稳也会导致CAN芯片重启。

网友J:
CAN总线两端必须接120Ω终端电阻,若缺失或接触不良,信号反射会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K:
用双绞屏蔽线,避免与电源线平行走线,减少干扰。

网友L:
用示波器检测CAN信号波形是否正常,若发现波形失真或无信号,则需要更换CAN收发器芯片。

网友M:
不稳定的电源电压可能导致CAN模块工作异常。需为CAN模块提供独立且稳定的电源供电,必要时增加滤波电容以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N:
当CAN控制器进入错误被动状态或总线关闭状态时,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导致通信中断。可实现错误状态切换逻辑,例如在检测到错误时,停止当前CAN通道并切换至备用通道。

网友O:
若中断处理函数存在拼写错误或未及时清除错误状态标志,可能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P:
用CAN分析仪抓取原始报文,检查ACK槽是否正常响应,定位错误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