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串口+低功耗,怎么收数据不丢?

楼主(2025-06-22):
STOP模式唤醒后再开串口已经很快了,但第一条数据还是经常没收到。

楼主:
还是得边测边调,L0低功耗模式比较挑剔。

网友A:
进入STOP前先关串口,醒来再开。

网友B:
配合唤醒中断会好一点。

网友C:
L0有自动唤醒功能,但配置挺绕的。

网友D:
试试保留系统时钟别全关掉。

网友E:
我用的办法是把串口换到LPUART。

网友F:
收数据时多加个判空延迟。

网友G:
启动时钟前,别急着收第一包数据。

网友H:
建议你STOP前把串口相关寄存器备份。

网友I:
HAL_UART_Receive_IT用在低功耗下不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