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万用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5-06-22):
它怎么知道我要测哪个项目?

          tyw 注

楼主:
原来不能测电流,那我明白了。

网友A:
非接触感应测量有无高压电,电工常用该功能,对敷设较浅的电线有一定的检测作用。

网友B:
那是用各种量程试探的吧,我不喜欢这种万用表,测量缓慢,自动档位的我也不用。

网友C:
无接触式的吗,这个我真是没见过啊,长见识了。

网友D:
智能傻瓜式万用表

万用表防烧全自动高精度万能表电工维修数字智能傻瓜式家用查断点

在线询价

万用表防烧全自动高精度万能表电工维修数字智能傻瓜式家用查断点

网友E:
感觉就像现在的智能电视,越智能,功能越多,越不会用了,还是指针万用表,简单易识别。

网友F:
真是好“年代感”的仪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