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多cdc 异常

楼主(2025-06-22):
gd32f303rct6  usb 虚拟 5路 cdc acm,端点不够了, INT端点配置到了0x88这种没有的端点号上, 主机一直轮训这个无效的端点,请问有啥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中断端点能在不配置的情况下,使得数据收发正常?

网友A:
为啥要虚拟这么多 cdc?
不能一路 cdc?然后把原本 5 路的串口数据打包走 1 路 cdc 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虚拟这么多 cdc?
不能一路 cdc?然后把原本 5 路的串口数据打包走 1 路 cdc 串口? ...

linux端使用的就是5路独立的通道映射到外面的5路485串口,所以都需要独立的通道

网友B:
减少CDC实例,每个实例都能分配到有效端点。

网友C:
检查端点号是否在有效范围内,并避免重复配置。

网友D:
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复用端点。

网友E:
修改USB描述符,每个CDC实例的端点描述符正确指向有效端点。

网友F:
检查USB驱动代码,端点配置逻辑是否正确,有无硬编码或错误的端点号。

网友G:
用复合设备与IAD描述符。

网友H:
升级硬件或固件。

网友I:
USB协议分析仪捕获通信数据,检查端点配置和通信过程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ux端使用的就是5路独立的通道映射到外面的5路485串口,所以都需要独立的通道 ...

linux 环境可以考虑:
usb 只用一路 cdc 串口
linux 建立 5 个虚拟串口给 应用程序使用
这 5 个虚拟串口的数据经过一个程序转发给一路 usb cdc 串口,mcu 收到再拆分映射到外部 5 路 485 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