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使用 IRC8M,可以设置系统时钟为2M吗 ?

楼主(2025-06-22):
低功耗应用,要求电流小于1mA,想降低系统时钟来降低功耗。现在使用IRC8M,希望设置系统时钟为2M,可以做到吗? 要怎么设置?

网友A:
GD32E230使用IRC8M时,不能直接将系统时钟设置为2MHz。IRC8M是GD32E230的内部8MHz RC振荡器时钟,拥有8MHz的固定频率,设备上电后CPU默认选择的时钟源就是IRC8M时钟,其频率不可直接调整为2MHz。

网友A:
可考虑用分频器。

网友B:
若IRC8M无法满足低功耗需求,可考虑切换到其他时钟源,如内部40K RC振荡器时钟,其时钟频率大约40kHz,但该时钟源频率过低,可能无法满足系统正常运行的需求。

网友C:
想做低功耗,休眠时启用内部低速时钟,唤醒后再重新启用高速时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考虑用分频器。

使用哪个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IRC8M无法满足低功耗需求,可考虑切换到其他时钟源,如内部40K RC振荡器时钟,其时钟频率大约40kHz,但该 ...

内部40K RC振荡器时钟可以作为系统时钟使用吗?看时钟图,内部40K RC振荡器时钟只给RTC和看门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做低功耗,休眠时启用内部低速时钟,唤醒后再重新启用高速时钟就行了

没有看懂,能否详细指教?
M23在休眠的时候,CPU时钟是自动关闭的,启用低速时钟是给外设使用吗?

网友D:
可以通过优化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通信等方式来降低功耗,从而间接减少对系统时钟频率的依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看懂,能否详细指教?
M23在休眠的时候,CPU时钟是自动关闭的,启用低速时钟是给外设使用吗? ...

我看你的描述,感觉是要求在工作时的电流小于1mA?这种情况 需要看你外设的需求,如果是工作时的功耗要尽量低,只能是减小主频,我查数据手册,它要4M主频时的工作电流只有0.8mA,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C:
然后用户手册中关于时钟控制里PLLDV和CKOUTDIV寄存器有关于时钟分频的说明,你可以参照试下,如果不行建议直接使用外部4M晶振来实现4M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用户手册中关于时钟控制里PLLDV和CKOUTDIV寄存器有关于时钟分频的说明,你可以参照试下,如果不行建议 ...

非常感谢指导!外部4MHz晶振的确可以做到。现在是要取消外部晶振,降低成本,才会问使用内部振荡器的方法。
关于CKOUTDIV的使用,我没有理解。CKOUTDIV时CPU时钟分频后通过PIN脚输出的频率,如何设置为CPU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