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一下电荷放大器实际用途有哪些,和电压放大器有何区别?

楼主(2025-06-22):
以及哪些应用场景电荷放大器和电压放大器可以相互替换,什么时候电荷放大器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替代?

网友A:
电荷放大器就是极小电流IV转换电路用的放大器,特点是Ib极小

网友B:
电荷放大器一般输入内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