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电机堵转一般怎么判断?

楼主(2025-06-22):
最近调试一个小电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电机是不是堵转了?除了电流检测外,还有别的思路吗?大佬们一般都怎么办?

网友A:
速度检测,堵转除了电流变大外,速度降低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网友B:
电流与转速之间的关系就能看出来

网友C:
堵转看电流一般电流都是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堵转看电流一般电流都是超的

堵转一般就是电流过大进行电流保护

网友E:
依靠母线电流数据进行检测

网友F:
通过编码器也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G:
堵转直接堵转电流

网友H:
电机堵转可通过以下常见方法判断:
电流监测:堵转时电机电流急剧上升,超过额定值数倍,可设定电流阈值触发保护。
转速检测:通过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监测转速,持续低于阈值(如额定转速 10%)判定堵转。
功率异常:堵转时输入功率增大但输出功率为零,可通过功率比值或温升异常辅助判断。
时间累积:电流 / 转速异常持续超过设定时间(如 2 秒),避免短时过载误判。